[电源] 折腾一上午见缝插针也没拆开这款华为充电电源

楼主(2020-04-12):
折腾一上午,见缝插针也没拆开这款华为充电电源,大神们有办法吗?

网友:
超声焊的,大锤80就开了。垫个橡胶垫

网友:
加热再拆应该有奇效

网友:
这种是超声波焯的,需要大锤加毛巾才行

网友:
插头部位,用布包裹,锤子使劲砸几下!

网友:
只敲220插头那一面,的封。
实在不行,进冰箱试试,冻裂。

网友A:
你来少了。火星人也知道大力出奇迹。太丢地球人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来少了。火星人也知道大力出奇迹。太丢地球人脸。

网友:
是人吗,指甲太长了

网友:
借一把台钳慢慢加压,或者螺丝螺母加一些打孔钢板,做一个类似台钳的拆解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