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台DIY功放机

楼主(2020-04-12):
17年深水宝买的,260大洋让卖家DIY了台,能K歌就行,一直用模拟音频线接惠威M200使用倒也没事。今天想用无源音箱,线接上去没声音,不知道是功放问题还是音箱问题?或者不匹配?由于手上只有1台LBG502定压70V/100V音响,也不太懂这些,请教高人。

TL084运算放大器和M65831P混响芯片

前级放大,共4片4558D。

无缘部分(不是输入线没接,接上去也没声就拆了)

音频输入部分

网友:
这个貌似是湖山的一个前级改造的,当年很不错的一个前级

网友:
看着还是挺漂亮的呀,

网友A:
ac in 双电压吧?还有根没接?黑线是红线,绿线是黑线?LR换换试试?有万用表?量一下各脚啊!

网友:
您这只能算是个功放前级,是无法直接推大箱的,一般都是后级推大箱,前级推不动

网友B:
功放板音频输入都没接,响毛啊

网友:
功放输出线怎么和变压器次级线绑扎在一起...

网友:
有lm1876功放块,应该能推的呀!功率应该可以的,仔细的用万用表测下。

网友:
这个音频输入没接可以出声吗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微信图片_20200412161445.png

网友C:
一个前级,里面加了个功放,功放线还没有接

网友:
又见经典的6583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板音频输入都没接,响毛啊

请仔细看帖再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 in 双电压吧?还有根没接?黑线是红线,绿线是黑线?LR换换试试?有万用表?量一下各脚啊!
...

我也不懂,以前卖家听说我只用模拟输入输出后,让我把最后一张图中,功放板上的R、L和地线拆掉(本来是插着旁边那根灰色线),说避免烧毁功放,我就拆了,其它地方没动。现在线装回去,没声音。万用表试了功放接口处,有0.3V/0.4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前级,里面加了个功放,功放线还没有接

不是没接,而是接了没声音,我又拆了。以前卖家听说我只用模拟输入输出后,让我把最后一张图中,功放板上的R、L和地线拆掉(本来是插着旁边那根灰色线),说避免烧毁功放。

网友:
1875是双电源供电,看板也是双电源,变压器咋只有两木良兰线,变压器次级中线是拔出来了?

网友:
拼装机,

不能出声两个小问题,1876板子没有供电,就是一根 双电源线开焊。接上!!!

然后信号输入

如果功放板没有坏就可以出声了

就是有声了,音质也不能开大,否则会失真,变压器太小,滤波电容太差!

网友:
看着变压器的尺寸,估计功率不超过40W,声音开大可能会破音

网友D:
首先你要花20买个万用表,然后测一下黄色那个变压器是不是有+-交流电源输出,另一个变压器有没有交流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要花20买个万用表,然后测一下黄色那个变压器是不是有+-交流电源输出,另一个变压器有没有交流输出。 ...

万用表有,就是对这些电路不懂,待我有空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仔细看帖再评论

我老贴绝对仔细,你说线接了……谁知道你接啥线……反正我看到的图功放板就是没接音频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