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bond 25x80avaiz 这种电脑主板拆下来的bios能不能拿来改路由flash

楼主(2020-04-12):
查了下是8m的,引脚也能想办法焊接上去

网友A:
容量太小了,路由用有点不够。

网友:
这个太小了,Mb容量都得除以8才等于MB的,例如8Mb=1MB 512Mb=64M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1M----------------------------

这是1M的吗?查淘宝说是8M:sad:

楼主:
这个上面的16m拆下来怎么用? 16脚的,飞线嘛

楼主:
那么这个呢,当年撸的pos机上的,查了下貌似是4M,刷个op够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太小了,路由用有点不够。

大佬帮忙看下楼下图片上的25L3206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1M----------------------------

大佬帮忙看下楼下图片上的25L3206E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帮忙看下楼下图片上的25L3206E

25L3206E是32M bit芯片,除8就是文件大小。对应文件是4M文件,看你需要写入的文件大小,就可以了。

网友C:
4m的你的超级精简openwrt才能用。
16 pin 8pin可以代换
1m的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m的你的超级精简openwrt才能用。
16 pin 8pin可以代换
1m的没用了

还有一片技嘉945pl上面有个mx 25L4005,貌似也是4m的,闲着没事,改个1+8的ar9341玩玩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1M的吗?查淘宝说是8M

厂家和商家都说是8Mbit, 听起来数字大,好听些;我们作为用户一般说1Mbyte, 因为文件/固件都是以byte计算大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和商家都说是8Mbit, 听起来数字大,好听些;我们作为用户一般说1Mbyte, 因为文件/固件都是以byte计 ...

厂家的内存参数看着有点头晕,闪存也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片技嘉945pl上面有个mx 25L4005,貌似也是4m的,闲着没事,改个1+8的ar9341玩玩看 ...

25l04是4Mbit=512kb,单位不是mb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l04是4Mbit=512kb,单位不是mb

25L4005不是25L04

网友:
是8M比特,就是1M字节的

网友:
看到闪存,25字母后的数字除8基本上就是正常的容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