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电源开关坏了

楼主(2020-04-12):
电脑开关失灵,开不了机。检查发现,轻触开关不能接通,但手头没有相同的 轻触开关,只好临时用手头现有的6×6的轻触开关替代。
将原来的开关拆下去掉滑动部分。

在底座上打个孔,过线用;在上盖上面用锯条(万能的钢锯条)开两个槽,以便使替代的轻触开关的引脚可以穿过去。

准备好的样子。

双接点并联,提高可靠性。

再将原开关的中心部分顶端锯下,胶粘至新的轻触开关的按键上,方便插入电源开关的键帽。

再装入键帽,完成。
之所以这么费劲,是因为这个电源开关是带灯形的,电源灯和硬盘灯都集成在上边的。

网友:
我的电脑开关就是这种轻触开关,行程很短很短,蛮好

网友A:
不好找的话,换个思路,如果能拆开,把触片打磨一下

网友:
看着标题,奔着开关电源来的,进来才知道是电源开关

网友:
电脑故障常见1,内存2,,CPU散热器灰太多,,,,3,,电源问题,4,,开机键,,5,,硬盘或主板(一般没问题)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楼主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电脑开关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找的话,换个思路,如果能拆开,把触片打磨一下

打开的太快了,没看清结构就散了:一个钢丝钩、一个弹簧、一个一个滑动的磷铜片(夹子型)。仔细研究了一下... ...,我是无论如何也拼不回去了。只能找一条相对的简单的路子,绕着困难走。

网友:
不错,自己维修还是方便!

网友:
直接用复位开关插件换位

网友:
汗!这种开关我拿了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