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到两个坏电吹风 改12V供电

楼主(2020-04-12):
垃圾堆捡到两个坏电吹风 一个整流二极管短路 一个发热丝断

拆解 把整流二极管去掉 把电机的线引出 接12V直流电源就可以 我用的是12V 1.5A的电源 通电后吹出的风很大 因为没有发热丝了 阻力就小了

第一个

第二个

网友A:
万一叶片断裂,可以改成小电磨工具。我那附近没捡到过比130大的电机,都被电动三轮收废品捡没了,有次修汽车店附近,捡到过生锈的水泵电机,好像雨刷喷水用的,转子和定子磨了下勉强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一叶片断裂,可以改成小电磨工具。我那附近没捡到过比130大的电机,都被电动三轮收废品捡没了,有次修汽 ...

扇叶没问题的 我当风扇 或者吹风 都没问题 当然最后一张图是没有装外壳的 这种结构必须装外壳才能吹风

网友:
好歹是碳刷,噪音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