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 华谊HY3005M直流稳压数控可调电源摔后不能开机

楼主(2020-04-12):
   各位师付:一台华谊HY3005M直流稳压数控可调电源,不小心摔了下(离地面很低),就不能开机摔之前正常.打开里面也没有异常也没脱焊之类。大电容也有300多伏电压不知那出问题是电源部份还是单片机控制部份?那个电子元件这么娇稍摔下就坏.望师付们指点下。谢谢啦!!!

网友A:
电源部分有没有坏,拿个表测下不就行了,晶振看看,易碎品,坏了就没显示了。

网友B:
大概率是变压器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是变压器挂了

变压器没有直接碰到就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部分有没有坏,拿个表测下不就行了,晶振看看,易碎品,坏了就没显示了。 ...

晶振换了还是没反应

网友C:
是变压器的还是开关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变压器的还是开关电源的?

开关电源

网友:
好歹上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