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华为和起亚两款电源,并请问usb口塑料片晃动怎么办?

楼主(2020-04-12):
现在的情况是按照网友说的办法补焊之后,插上小米灯之后,灯一闪一闪,不知道什么原因

拆华为和起亚两款电源,华为的问题是红圈处usb口白色塑料片晃动,导致接触不良,请问大家除了替换还有修复的办法吗?

起亚那个是买车送的,突然一天IC开裂了。

大家看看单纯从做工看,哪个质量最好?另外请教华为那个usb口白色塑料片晃动,导致接触不良的修复办法,谢谢大家!

网友A:
华为那个usb口白色塑料片晃动是背后四个焊点开焊,重新焊上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为那个usb口白色塑料片晃动是背后四个焊点开焊,重新焊上就OK

谢谢,我看了背面焊接很牢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了背面焊接很牢固啊

焊点都裂了好吧,根本就是开焊了,焊上就ok

网友:
上软性硅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了背面焊接很牢固啊

这眼神,赶紧找个发大镜看仔细了。还看不到建议用镊子晃动白色塑料的同时看背面的焊点。

网友B:
华为哪个像航嘉代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为哪个像航嘉代工的

确实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了背面焊接很牢固啊

引脚确实是开了

网友C:
作为一个大厂,电阻都贴 焊得歪歪扭扭

网友:
大厂估计是拿来忽悠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作为一个大厂,电阻都贴 焊得歪歪扭扭

我觉得有点像飞利浦和品胜,找其他小厂子试生产,大厂子起批不够。楼主说的USB塑料晃动,可以在需要的地方加点胶水,别加太多以免把其他地方粘住。

网友:
买几个 几块钱   ……

网友:
航嘉代工的电源质量不错。补焊一下USB各个焊点,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