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周末无脑修复16v470up锂电充电器

楼主(2020-04-12):
就是盒子拆开需要点耐心,原来红灯一闪一闪,又省了十块钱,哈哈。

楼主:
原来充电红灯不接负载一闪一闪

网友:
修一下1元,拆机20元。哈哈哈哈哈

楼主:
现在拆机就是图个乐。

网友A:
这个灯变色原理是什么? 貌似只有2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灯变色原理是什么? 貌似只有2个电阻...

正反导通吧

网友B:
电容怀上了,小心

网友C:
山上的充电器,因陋就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怀上了,小心

万能充上同类换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山上的充电器,因陋就简啊

冲个电钻电池

网友:
我的电钻是座充的分量很轻,估计也是垃圾产品

网友:
耐压值有点低,愿意的话,可以换个耐压值25V的。

网友D:
类似的12v充电器,空载的时候输出电压不稳定,从4点几到20多v乱跳 ,不知道是哪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类似的12v充电器,空载的时候输出电压不稳定,从4点几到20多v乱跳 ,不知道是哪坏了 ...

打开看看就那么几个零件

网友:
这个也山寨了点,我的好歹有个LM358:lol:

网友E:
今天给锂电钻电池充电 充满了拿起来充电器 听见 滋滋滋滋电流响声。 请问老大是不是 电容怀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给锂电钻电池充电 充满了拿起来充电器 听见 滋滋滋滋电流响声。 请问老大是不是 电容怀上了? ...

打开看看,电阻坏了?

网友(2020-07-23):
这种拆机意义真的不大了,纯碎的忽悠大家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