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技嘉H81M DS2花屏和反复重启掉电-维修过程

楼主(2020-04-12):
1,开机现象:重复重启掉电,偶尔集显花屏

2.怀疑PCH供电问题

  测量PCH供电:::

1.3V 偏低

1.04v正常

看看下面图纸

1.3V明显低于1.5v,但是也能满足PCH供电了

看点位图找到 测试:R183.EC6.R184.C76,有没有对地短路
个阻止也都是是偏低。。。

有部分电阻没有拍照

结果:都没有对地短路

看图纸

测试:R189 后端对地 电压:1.27V,明显不稳定

测试:2_5LEVEL输入电压:2.5V正常

初步断定:可能R189和R188,拉低电压
刚才测试电阻值都是偏低,唯有R189偏高

R189电阻值偏高,估计它拉低了电压

再次测试

R189阻值变大了14.32K欧姆

看看图纸

阻值应该在5.23K  ,对于14.32K就高了很多

再次,测试供电电压

1.08V ,很低于1.5V

最终:判断R189已经不满足要求

手里没有热风枪,只有一把电烙铁

用点烟器改造热风枪??????

最终:改造失败失败失败了

     算了,电烙铁焊吧,找个不用的板子,找一个电阻值差不多的电阻贴片

焊好电阻贴片(过程没拍照),没有合手工具怕虚焊

测试

电阻值:3.82K。  焊之前:4.85K ,明显偏低1K

上电测试1.5V供电电压:1.6V  。高了0.1V(不打紧)

另一个供电电压1.06V,比之前高0.02V

插电。上屏幕,

完成维修

总结:
故障现象也是偶尔出现。所以排除了好多地方。
技嘉H81花屏,反复掉电重启一般都和供电有关系。
排除好各个元件相关参数,对好点位图和电路图

网友A:
电容没问题吗?

网友:
能找到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没问题吗?

电容测试了,没问题

网友:
主板这些图纸都是买的吗?

网友:
5230,估计要从料板拆才有把,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B:
小音箱一直抢镜头

网友:
这图纸是哪里找的?楼主厉害!

网友:
主板基本上是完全不敢动的,电路根本看不懂,至少4层板

网友:
你这还好,你没见过板材开裂受潮,放久了就挂逼,但是热起来以后就什么事都没了的那种,

网友:
这也能找到,大师啊

网友:
关注技术专家

网友:
厉害了!佩服佩服!

楼主(2023-09-30):
已经翻车了

网友:
真正高手啊

网友:
这表修主板,牛逼呀

网友:
这都能修,厉害
话说这电阻是怎么坏的呢,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音箱一直抢镜头

头戴耳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