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各位大神)主控SM2246XT开卡老是提示:Download MPISP Fail(08)

楼主(2020-04-12):
一台电固态硬盘,故障是,有能正常读盘,有时候不认。认的时候读写正常。主控sm2246xt 闪存颗粒表面写的字是PF29F32B08NCMFP   配制图跟CE图如下:

状态一直在Download MPISP  。

好久之后就Download MPISP Fail(08)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新人第二次开卡。请教一下各位大神们,配制对了吗?

网友A:
补焊主控试试,还不行重植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焊主控试试,还不行重植主控。

我试试看行不行,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如果不是颗粒问题 也不是固件问题 那就可能是主控或者板子问题 肾虚之类的

楼主:
真的是主控虚了,焊一下就好了。试了好多次再也没有出现问题 了。谢谢大佬们提示

楼主:
L85C 报OC 错误,用L84C就可以通过。

网友(2022-01-09):
我的也是 后面怎解决的

网友:
补焊还好,重焊就麻烦了,怕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