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硬盘GPT的如何用老毛桃一键装机WIN10

楼主(2020-04-12):
朋友电脑WIN10 64位的不能开机了,我用老毛桃装WIN7系统失败才发现是硬盘GPT分区的也不能装WIN7,现下了个WIN10 64位ISO的请问用老毛桃怎样装GPT分区的硬盘,谢谢指教

网友:
看你有什么WIN10 ISO 原版WIN10需要硬盘有ESP分区 在PE里用WIN NT安装器选择ESP分区为启动分区安装 克隆版WIN10捆绑软件太多到处跳广告太烦了

网友A:
GPT硬盘分区,和以前分区的主要区别是前面有一个小分共EFI,启动是由这个小分区启动,然后才引导WINDOWS 系统的启动。用工具盘里面的系统安装,直接安装镜像文件就行,安装工具最后有一步,是把启动文件安装到EFI分区的。如果不行,换新一点的U盘启动工具试试。

网友:
最新版老毛桃应该支持吧

网友:
好久不弄了,多半是因为iso里如果gho文件是装不上的,要改用esd文件的版本才能装上去
补充:我记错了,如后面童鞋所述,GPT是和MBR类似的玩意儿,只不过支持更大的硬盘,并不影响gho映像文件的还原式安装,但主板要是启用U-EFI的话,则要建立相应的分区结构,那样才需要改用esd映像文件来进行还原式安装。

网友:
做原版u盘安装包吧,msdnitellyou下个原版包直接用UltraISO写u盘里启动然后安装就行
ghost是xp时代因为xp原版安装稍麻烦才出现的ghost,现在win10的安装已经非常简单了,和软件的安装差不多
而且ghost对win10的兼容性渣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T硬盘分区,和以前分区的主要区别是前面有一个小分共EFI,启动是由这个小分区启动,然后才引导WINDOWS 系 ...

其实本质上就是个FAT/FAT32分区,所以mbr也支持EFI启动。
另外win7也支持EFI启动。

网友B:
EFI启动的WIN7 激活是个问题

网友C:
其实进老毛桃用DG重新分区格盘顺便转成MBR磁盘格式就行了。win7 64位应该支持GPT啊

网友:
用wim的镜像文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FI启动的WIN7 激活是个问题

旗舰版有点麻烦,我最后找到的办法是Clover(就是常用来黑苹果的那个)启动加SLIC补丁。
否则就上专业版/企业版用KMS,这样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进老毛桃用DG重新分区格盘顺便转成MBR磁盘格式就行了。win7 64位应该支持GPT啊 ...

毫无疑问是支持的,就算不带CSM的纯EFI也有办法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EFI启动的WIN7 激活是个问题

GPT和MBR用kms是一样的。不要用旗舰版,用pro和企业版

网友B:
EFI的WIN7我还是放弃了 WIN10没那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EFI的WIN7我还是放弃了 WIN10没那么复杂

纯EFI才复杂,一般带CSM的并不复杂

网友(2021-08-08):
回楼上:

1、CHEW-WGA专治EFI/UEFI模式安装的WIN7,不管是否关闭CSM,一次激活终身受用,我手边的机器全是这么激活的,但是这玩意报毒,所有杀软都报,可是我用着一点问题都没有,激活完全盘扫描三遍一个毛病都挑不出来就很神奇,这还是十几年前的东西。
2、GPT模式安装WIN7的时候必须选择64位,用WinNTSetup挂载ISO和EFI分区,EFI必须格掉否则里面的启动菜单会有残留。
3、老毛桃已经卖掉这个PE项目了,从07年以后都是有私货的,建议用微PE,我用了三年多了,贼干净

网友:
嗯?这帖子不是新顶上来的么?前面一楼哪去了?我成了挖坟的???

网友:
早就不用老毛桃了,换优启通PE吧,IT天空出的,好用!可以在PE下打万能驱动!其实GPT装系统很简单,转换分区表为GPT删除所有分区,新建分区的时候选择ESP MSR那两个都勾选上,然后点桌面那个红色图标一键安装选择镜像和系统文件直接安装就行!

网友:
我装系统都是先用U盘PE对空硬盘进行分区,干掉ESP、MSR分区,直接C盘,然后再用U盘Win10原版光盘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