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节东芝锂电池(TOSHIBA ER6V/3.6V)

楼主(2020-04-12):
今看到一个老的收藏(大概25、6年前),磁卡电话的板子,上面有一锂电池,遂将其拆下。

拆下后两开路电压3.7V。

接入一5V的灯板微亮,亮点流0.28MA.

本想找个充电器充充看,结果上网一查资料:-亚硫酰氯电池,属于一次性电池,不能充,于是作罢。

品牌:TOSHIBA东芝
型号:ER6V 规格:14.5*47.0mm
电压:3.6V 容量:2000mAh
产品优点: -亚硫酰氯电池是实际使用电池中能量最高的一种电池(500 wh/kg, 1000wh/dm3)
1 常温中等电流密度放电时,放电曲线极为平坦。90%的容量范围内工作平台保持不变;
2 电池可以在-40°C~+85°C范围内正常工作。-40°C时的容量约为常温容量的50%,表现出极为优良的高低温性能;
3、年自放电率<=1; 贮存寿命10 年以上
主要用途: 用于各种欧姆龙仪表、水表、煤气表、自动卫生洁具、PLC 机床后备电源、数控机床及自动化设备存储数据用。

网友A:
这个万用表,有没有办法让它反应快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万用表,有没有办法让它反应快一点?!

有,并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万用表,有没有办法让它反应快一点?!

没有感觉到反应慢啊,当然若是测量变量的话,我认为还是指针表要更好些,一些瞬时值虽然不能定量,但还是能捕捉到变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感觉到反应慢啊,当然若是测量变量的话,我认为还是指针表要更好些,一些瞬时值虽然不能定量,但还是 ...

总看到有人嫌表慢,反正我分析电路的速度是远远比表慢的,可能是嫌表慢的往往不用分析太多电路。就像前面的想表快却不研究怎么才能快,这样表再快有什么用。

网友(2023-02-08):
以为要拆电池内部。。。

网友:
我也以为楼主是要拆解电池给大家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