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吐槽技嘉主板H61M—Ds2

楼主(2020-04-12):
原来电脑挂上U盘,开机按F12,主板BIOS的界面显示U盘名称,点击就会优先启动。
不知什么原因,现在

网友:
不知道楼主想要表达什么。。。。。。意义不明。

楼主:
吐槽技嘉主板H61M—Ds2

原来电脑挂上U盘,开机按F12,主板BIOS的界面显示U盘名称,图1红框内的,点击其一就会优先启动。
不知什么原因,现在同样操作却是显示图2,没有U盘选项了,无法U盘启动。
电脑系统win7旗舰版,U盘都用的机箱后面的几个USB接口,试过多次开机后绝大多数都显示图2,只有少数
几次是图1,优盘也重新制作过,都不解决问题,主板BIOS启动设置请前辈指教有没有错误。几天前因编辑
帖子时处理偶发事情而耽误时间,错过编辑期限,发了有头无尾的帖子,对不起大家了,在此致歉!

网友A:
换个U盘试一下看看!

网友:
这就是兼容性现象了,换U盘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U盘试一下看看!

5个U盘都试过,不行,在别人的XP系统电脑上试过都能进PE系统

网友:
把bios复位一下,试一下。集成外设看有没有启动前启用USB选项有就先启用。

网友B:
我同款主板,用了一年出头就坏了。技嘉让我失望了

网友:
别看U盘都插在USB口,冷启动热启动不一样的,冷启动时BIOS会自己检测出U盘,热启动时不会,你在F12之前自己拔插一下U盘才会认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同款主板,用了一年出头就坏了。技嘉让我失望了

包装上有"超耐久"三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同款主板,用了一年出头就坏了。技嘉让我失望了

修修看,说不定能修好。

网友C:
选择 UEFI first  U盘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择 UEFI first  U盘设置

请百度UEFI first

网友:
进系统后接上U盘能看到U盘吗?有没有换一个接口试?

楼主:
几天前,移动机箱,把后面对着自己来插U盘,4个接口全部试验过,发现上面的2个能识别U盘,下面的2个不能。不敢轻信,上网百度,居然有人说,他的是上面2个不能,下面2个可以,与我的相反。 原来这是早已存在的现象,我还纠结了几天,见鬼了. 有兴趣的,不妨也试试..这几天只顾 忙着制U盘装系统,没有及时
上来反馈,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