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VD导航仪居然像电脑一样蓝屏了

楼主(2020-04-12):
150元隔壁收了一个比亚迪G3的DVD导航仪,谁知道是一个有暗疾的机器,不能插内存卡听歌,不能插地图内存卡导航,用数据线连U盘只能识别最普通的MP3格式音乐文件,而且还是识别超级慢,大约要4分钟以后才能识别,目前这个机器只有倒车影像,收音机,外接数据线接U盘,播放DVD碟片,,其他的功能都没有,连一个系统信息都没有,比如说恢复出厂设置之类的,不知道这个卖家刷了什么固件

楼主:
机器的导航功能,插歌曲内存卡,插地图卡都被禁止了,在主菜单键按了就是出行无效二个字,请问一下这么才能放出来这二个功能来?

网友A:
看界面是ce的,设置里面应该有复位。
最后一行提示,复位用+ - 返回 三个键一起按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界面是ce的,设置里面应该有复位。
最后一行提示,复位用+ - 返回 三个键一起按住。 ...

用微信扫图片翻译出来基本上是扯淡,看我楼下上网络扫描翻译的神文

楼主:
这个是用网络扫描图片的翻译,感觉牛头不对马嘴

网友:
问下这个淘成多少钱啊,我也想整个

网友B:
三一众合的,按NAVI就进导航啊.视频文件支持AV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一众合的,按NAVI就进导航啊.视频文件支持AVI的

按那个键直接显示无效,搞到那个菜单栏点导航也是无效,我已经换了10多个机车版本的导航地图,没有一个能用的,很多功能点击就是无效,不过你通过界面告诉了这个固件名字了,解决方向有了,比什么都不知道要强百倍,谢谢你们

网友C:
毕竟都是一家的系统,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毕竟都是一家的系统,哈哈哈

现在找不到进入CE系统的方法了,不然的话要进去看看是不是导航路径没有设置,波特率是多小

网友(2020-07-30):
楼主啊,现在什么年代了,随便搞个安卓的都比这个香啊。虽然可能音质差了那么一点点,不过车里听着差不多也就可以了,以前我追求音质,现在不求了,导航方便就可以了,所以我也搞成安卓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