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手电钻开关型号FA2-6/1BE(E)

楼主(2020-04-12):
拆个手电钻开关型号FA2-6/1BE(E)

有个二极管是什么鬼?

弹簧

下面小铜片开关触片了

正反转

还是正反转

拆完,装回去,结束

网友A:
图片的清晰度略差

网友:
就一个二极管没有别的电路?只有正反转和刹车不能调速啊

网友:
半波整流?高低速?.

网友B:
这个没有可控硅?是不是靠二极管半波整流调速,那应该只有两档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可控硅?是不是靠二极管半波整流调速,那应该只有两档转速。

应该是,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的清晰度略差

嗯,渣渣手机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