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U盘显示是安国主控但无法量产无法格式化不能删除

楼主(2020-04-12):
用软件查到
主控:Alcor Micro安国
主控型号:SC708AN/AU6987AN[CA07] - F/W E201
内存识别码:45D7943276D5 - SanDisk闪迪 SDTNNMAHEM-004G -1CE/单通道[MLC-8K] 4GB

该u盘很奇怪,可以复制文件,但是不能删除,也不能格式化(提示写保护),用老毛桃做启动盘提示写分区失败,于是找到很多安国量产工具去尝试,均提示“集线器装置设置改变……”,最后试了ALCOR MP19.04.01.00这个版本,可以显示出来,但是是灰色“30500 不支持此型号Flash,求助各位大大,怎么弄?这U盘
wechat_upload15866766965e92c3d8556b9
wechat_upload15866767565e92c414ddf83
wechat_upload15866767935e92c43959773
wechat_upload15866768395e92c4679f1d4

网友:
多下载几个 试试 找和u盘出厂时间相近的程序  或找最新的

网友A:
再设置文件里该ID。改完之后就认了

网友:
换版本再量产

楼主:
又下载了QCTool1.1.0.24这个软件,可以显示,状态也是绿色,但是不管是格式化还是修改信息,还是别的任何操作都失败

网友B:
老的安国量产工具不都是先设置id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设置文件里该ID。改完之后就认了

设置文件里面显示的ID跟U盘是一致的, 而且设置里面也改不了ID,一改就提示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的安国量产工具不都是先设置id的么?

显示的ID跟U盘的ID是一致的,而且就算改ID,它也是提示错误,改不了

楼主:
用Alcor change PIDVID Rework 1.0.0.2修改ID,每次都失败“WRITE_VID ERROR!"

网友(2024-04-24):
我也有几个U盘也不能制作PE,安国主控,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