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电动车的指示灯怎么改呢?

楼主(2020-04-12):
新国标电动车的指示灯真是让人无语,绿色指示灯在白天几乎看不清,晚上还好,今天拆开看能改为传统的led指示灯吗?大家给点指导。

右下角的蓝灯更是让人无语

翘下来

有3颗螺丝

接线

表盘反面,白色的是贴上的一层,很薄,黑色的是塑料

这是主角,左下角是欠压指示,红色,上面两颗是牌子指示灯
关键是中间的4个,想改为红色直径3mm的传统的那种,测了一下灯的两端有2.73v,试着并上个绿灯不亮了,红灯能亮,因为手头上的几个不是同一批产品,有雾状的,有高亮的,也有居中间亮的,从某宝上买几个也不贵,关键问题是 1、能直接替换吗?2、能影响电压的原来比例吗?请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可以换 草帽灯不一样颜色使用电压是不一样的 建议用红色

网友:
哈哈,这个确实是个问题,灯珠已经是高亮了

网友A:
谢谢分享,原来里面是这样的,买一批新灯珠换吧。

另外请教一下电门锁对应哪个接头啊

网友:
我爱玛的太阳下也很清楚,也是这种贴片。如果你要改草帽灯,要更换分压电阻,直接并上肯定不行,电压都拉低了。还有要考虑芯片够不够驱动那么大电流

网友B:
用3mm红色高亮LED效果好些,要是安装高度受限可以在原贴片LED处打3mm孔将LED过孔安装。

网友C:
里面塞一块电压表省事还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原来里面是这样的,买一批新灯珠换吧。

另外请教一下电门锁对应哪个接头啊 ...

横着的3头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3mm红色高亮LED效果好些,要是安装高度受限可以在原贴片LED处打3mm孔将LED过孔安装。 ...

打孔?用什么工具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塞一块电压表省事还直观

放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