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newifi3和思科EA6300无线路由器拆解

楼主(2020-04-12):
拆解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k4y197iT
openwrt固件编译教程 附编译好的newifi3固件:https://blog.zeruns.tech/archives/511.html

网友:
漏的够厉害的

网友:
大厂的设计就是牛,不过思科好像也有失败的设计

网友A:
思科的做工要好多了,至少没省屏蔽罩

网友B:
新三开盖使用信号会有很大改观,你这漏油这么厉害应该电容加强一下了,这俩路由貌似我都有,思科5g是不是只有150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三开盖使用信号会有很大改观,你这漏油这么厉害应该电容加强一下了,这俩路由貌似我都有,思科5g是不是只 ...

已经加电容了,为什么漏油要加电容,思科5G是八百多兆的,思科的博通处理器发热量是真的大,日常使用90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科的做工要好多了,至少没省屏蔽罩

但价格也贵,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新3漏油严重啊,看来是矿机。。

网友:
这个还是思科的手笔?不是转交给belkin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