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 美国产的CRATE卡特 GX-160乐器音箱 电流声维修

楼主(2020-04-12):
有一个美国产的CRATE卡特 GX-160乐器音箱 ,能用,但是通电,喇叭就有电流声,不知道怎么消除,是不是哪个整流管坏了,看论坛有没有高手可以指导维修,自己有烙铁,万用表,但是对电路不懂,求助。。。贴上部分的图片,如果不够详细可以再拍照。

网友A:
如果新机子是好的,用旧后有电流声,大多数情况是退偶电容变质。
找10UF以上的所有电容整体换掉,或者嫌麻烦都找个同样电容并上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新机子是好的,用旧后有电流声,大多数情况是退偶电容变质。
找10UF以上的所有电容整体换掉,或者嫌麻 ...

那电容还挺多,特别是两个大的,还不一定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新机子是好的,用旧后有电流声,大多数情况是退偶电容变质。
找10UF以上的所有电容整体换掉,或者嫌麻 ...

除了电容,还有可能是哪个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先断开前级,看看有没有电流声了。没有就换前级板上的所有电容吧,看样子是老机子换了保险点。。

网友:
要想定位到某个元件,,,要一定技术和设备,,单有万用表不太够

网友:
先从两个大电容下手,看看是否失效

网友:
有万用表,可以先检测一下板上的电解电容,容量减少太多的话,滤波功能就会大打折扣。除此之外,还有那几对对管也要检测一下。当然,你得有一定的维修经验和动手能力。

网友:
一步一步查 ,先从整流滤波开始,一般情况下用久了有交流声 主滤波嫌疑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