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车控制器维修纪要

楼主(2020-04-12):
4月8日,骑电动车2公里去买蛋糕。买好出门,车走了5米,右转后就断电了。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况,所以就熟练的断开空开,再合上。这次不行啦,合上空开后,电机不转,电压表显示满电,速度表由0开始,逐渐变大,直到最大值停止。断电后推车,感觉车比正常时沉,支起后轮,用手转动后轮,发现明显有阻力。2010年的车,断电有阻力,猜想应该是控制器坏了,或电机相线短路。无奈只好推车2公里,回家拆机。

1、断开三根电机相线,后轮轻松转动,测量电机相线间电阻,均为0.4欧,电机没坏,心安不少。
2、拆下控制器,摇动有响声,肯定是坏了。拆除电路板,发现12个MOS管中,蓝色相线的4个MOS管全部击穿,两个下管和一个上管烧焦,2号上管爆裂后的碎片将其前方的电容击飞,摇动的响声就是脱落的电容发出的。
3、MOS管用的是NEC的2SK414。上网一查,价格0.22-2元/只。仔细比较后选了个长得漂亮的,也是最贵的,10元5个包邮。
4、快递要4天。闲得无事,慢慢拆4个MOS管。事后总结要点是:一定要拆除后面的散热铝条,然后在MOS管引脚根部,用裁纸刀刻划出横线,轻摇MOS管金属片,让MOS管引脚齐根断掉。引脚长,用止血钳夹住,即可轻松拆掉引脚。无吸锡器,拆除效果有点差。
5、4天后MOS管到了,装机。上车检测,故障依旧,但速度表正常了。仔细检查发现,断电后电机无阻力了。但只要接通空开,电机就有阻力,接蓝相线,有阻力,断开蓝相线,阻力消失。看来问题还在蓝相上。
6、重新检查电路板,两个下管周围黑了一片,看来是长期大电流工作的结果。再查驱动三极管N2,B、C级已经击穿,阻值约82欧。
7、找一S8050,换之,装机OK。
8、换管后实测三组相线数据:蓝750、750;绿845、845;黄845、845.
9、考虑到下管烧焦电路板,飞线加粗到底线的连接。

网友A:
这里用其他型号的替换是不是也可以?比如用四个75NF75替换

网友:
驱动管姿势很妖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用其他型号的替换是不是也可以?比如用四个75NF75替换

电路图是参考图,不是控制器的图纸。从参数上看,用75N75也能用。考虑与其他8个管子的一致性,以及是要去购买新管,所以选K4145。从最后测量值,新换4个管的蓝相,静态阻值比其他两相低约100欧。

网友B:
板都烧成那样了,不如换新的,车在外面跑,万一坏了费力气啊!

网友:
电动车控制器维修纪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都烧成那样了,不如换新的,车在外面跑,万一坏了费力气啊!

同感。为避免下一次费力气,专门配随车螺丝刀一只,方便切断相线。这是B方案。
板上大电流处或补锡、或飞线,增加电流耐受力。
买了个新控制器,不巧到货前就修好了。不退了,都是小生意。
拆开看了看,新控制器MOS管脚还是需要补锡,而且改接头的工作量也不小,备用吧,算是C方案吧。

网友C:
目测楼主烙铁不行,,,拆管子的地方很多铜泊撕裂了,,,温度不够

网友:
电路图是参考图

网友D:
这个三极管还是换表贴的吧,现在这样抗震性成问题

网友E:
楼主控制器也能修,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三极管还是换表贴的吧,现在这样抗震性成问题

对,拍照后已经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控制器也能修,不容易!!!

为抗疫做贡献,闲着也是闲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楼主烙铁不行,,,拆管子的地方很多铜泊撕裂了,,,温度不够

主要是眼神不好,下手不正确。

网友(2020-07-17):
拆大零件用60w的烙铁好些!~

网友:
控制器坏了有很多飞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