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古派”活动款灭蚊蝇灯____我看店家肯定策划的是砸店活动

楼主(2020-04-12):
夏季快到了,蚊子也慢慢多了起来,如是在某宝是拍了个活动款的灭蚊灯,店家也没说明啥活动,但数码家的撸友都懂,那就来看看这个活动怎么样,花费6.9参加活动,看看回馈咋样
回来正常点亮,用螺丝刀试一下,有轻微的放电现象

塑壳像再生料,模具配合也粗糙,
产品标识

拆开简简单单

无升压电路,电容充放电

高压线头焊接隐患大大的,照明部分用了全桥,结果搞个半波,高压有一线头直接焊在全桥输出正极上

照明灯也虚焊,已经掉了

竟然连输入线锁头套也是装反了

看来在个厂根本没有品控吧,店家拿这样的产品出来做活动,完全是砸店的节奏,不知大伙怎么看

网友:
差不多先生

网友A:
山寨货,便宜就那个质量。我前年买的这类型的电蚊灯还健在,效果不错,就是价格贵当时要60多

网友B:
基本的电路至少都有,更坑的连倍压升压电路都没有,只有一组指示灯。维修电路图好像是灯管老款。

网友C:
瑕疵品吧,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寨货,便宜就那个质量。我前年买的这类型的电蚊灯还健在,效果不错,就是价格贵当时要60多 ...

现在的正常品也值这个价,但我们有时理解错了店家的意图,我以为吧:店家是拿功率小点,但功能质量不欠缺的少部分产品出来做促销,没想到拿个垃圾玩意儿还贴上自己营销品牌的log上去,这哪是推广品牌啊,完全是砸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的电路至少都有,更坑的连倍压升压电路都没有,只有一组指示灯。维修电路图好像是灯管老款。 ...

那灯是作诱捕光源,说它坑,不是因它功率小,做工差。而是它更本不可能灭蚊,3个led灯能不能诱惑到蚊子不说,那个电容充放电根本不可能击倒到蚊子,因为正负电网不重压短路接触的话,更本不可能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瑕疵品吧,坑

不只是瑕丝品,是伪劣,假冒品

网友:
你们都理解错这个玩意的用途了就一句话,开饭店没它不行,只要有它不管它能不能行都行

网友:
倍压整流也算是升压电路吧!不过这个做工太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