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佳典园三色调光LED吸顶灯

楼主(2020-04-12):
吸顶灯是四年前淘宝买入,30W三色调光款,当时的佳典园照明在宝宝上很火。外观是正方形,圆角处理,表面是正片的亚克力柔光,效果不错。

背面的铭牌及合格证

外盖采用四边的卡口设计,成本不低

打开的布局图,几年前就采用了菊花造型灯板,忽略灯盘上的那个红色LED,之前修理的时候用来短接的。

打开看驱动吧,变压器加集成块的恒流式驱动,三块芯片分别是BP2833D、JY2608-1432、YH300W

另一个角度的图

网友:
现在来看这灯很良心了,电源板上这么多零件

网友:
当年的佳典园、欣美芝三色调光吸顶灯,撸了有一二十个吧。

网友:
这款是亚克力灯罩的,如果是PVC款透光率就很低了

网友:
这牌子搞活动的灯,信价比很高。

网友(2020-05-17):
当年撸了10多个圆形的,这个灯处理一下散热还是很耐操的,俺的用到现在还没有问题

网友:
当时买了好多,现在还在正常使用,比较良心的品牌。价格也不贵。

网友A:
现在还有这么实惠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有这么实惠得吗

现在的视贝SEE BEST品牌还不错

网友:
灯罩会变黄

网友:
当时3.5包邮好评还返2块钱,质量非常好撸了几个一直没坏

楼主:
这个是亚克力材质,不是塑料,截至目前没有变色。

网友:
自己加强一下散热,很不错的,亮度也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亚克力材质,不是塑料,截至目前没有变色。

我的佳典园和这个款式不一样,灯罩已经变黄。我的是18W双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