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V旧电D车充电器改48V再生利用的新思路!

楼主(2020-04-12):
例如:494+358的36V充电器电路板图(转摘

         个人感觉这种494半桥式充电器的电路性能明显高于3842单端反激式,最明显的优点是电源模块工作在低压状态,
     开关电源爆管不会波及电源模块的安全。虽然电路看起来较3842充电器复杂一些,修起来却简单得多。
     没有431、817那么多易损件。一般故障也就是13007爆管,一对管子的价格也不会高于一只3842的7N60。
     低压部分除了共阴极二极管损坏、大电解失效很少出现别的故障。
       这就出现了36V电动车充电器的废物利用问题
        对于那些带风扇的36V充电器,简单调整一下稳压取样电路,用于48V电动车没有问题。
    为什么强调带风扇呢,因为改48V以后,电流不变电压提高,功率相对提高了原功率的1/3,
    等于原输出功率除3乘4。充电器的温升会明显提高。 有了风扇可以有效解决温升问题。
    还有一些早年产的,质量上乘的36V充电器,设计功率余量较大。
   有的充电器产品36V与48V就是同一电路不同的稳压电压取样电路,这样的充电器也能直接调整电压用于48V电动车。
   图中的36V,494充电器大多没有设计风扇。直接调整电压改成48V充电器温升感觉偏高,室温以下应该能够正常工作。
   炎热的夏季会感觉烫手,不太安全。任何废物利用的尝试都要满足安全使用的前提。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可以采取升压降流保持原36V充电器输出功率不变的方法解决。
      具体方法是,36V升为48V,限流1.8A降为1.8乘3/4=1.4A左右。就是改成48V1.4A充电器。
      理由有二
      1. 这样做,维持了原输出功率,不会额外增加充电器的温升。为36V电动车充电器改造问题解决了安全隐患。
      2. 改造后的充电器用于48V电瓶充电比起我们常用的48V12AH电池组,标配充电器为1.8A,考虑充电效率后,
       是以8小时充电率设计的。而铅酸电池理想的充电率一般认为是10小时,也就是充电电流1.4A左右。
       经过改造的不正是一款标准10小时充电率的48V电动车充电器吗。能长期使用这种充电电流的充电器,对于延长电池组的使用寿命应该显而易见。
         对于大家关心的充电时间延长问题,可以这样解决。充电器一般规定严禁随车携带的,一般有条件的使用者都在家中和工作地点各备一个充电器。
         可以根据自己的充电习惯,和两地的充电条件合理设置。把这种经过改造的10小时充电率的充电器放在不受时间限制的一地,比如下班插上插头,明天上班才拔插头的家中使用更适宜。

    常见的TL494+LM358(上),和TL494+LM324(下)电路图。图中箭头所指是需调整改动处。

改造方法:
       1. 输出电解电容改成63V以上。
       2. 提高电压,调整494第一脚电压取样电阻,上拉提高阻值或下拉降低阻值输出电压提高。
       3. 降低输出电流,调整494 第15脚电压取样电阻,上拉提高阻值或下拉降低阻值输出电流降低。
       有的36V充电器输出滤波已经是63V耐压,这种改造只剩调整两个电阻。

       就会变成为一个能有效延长电瓶使用寿命的10小时充电率标准充电器。
       已经淘汰的3842的36V充电器也可采取上述升压降流的改造方式废物利用。

网友:
沙发了
有图有说明就是好文章

网友:
现在便宜的很多都是3842

网友:
现在的充电器我就没见过3842以外的

网友A:
03年产的,当年是配48V17AH电瓶的充电器,改成0-60V,0-5A可调无压力

网友(2021-02-16):
我觉得楼主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03年产的,当年是配48V17AH电瓶的充电器,改成0-60V,0-5A可调无压力

494我改低压一直改不到12V以下,高压改不到24v以下,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21-05-25):
思路不错,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494自带基准,没有使用431吧?

网友(2022-12-05):
有图有说明就是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