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尝试给华为Mate8换充电口,结果成换尾板

楼主(2020-04-12):
闲置手机给小孩上网课,因为长时间边充边用,造成尾插烧毁,原本想只换个插座的,结果翻车,只有连板一起换了

换过电池

拆坏了的尾板

烧坏的尾插

替换板对比,所谓原装件就是拆机旧板,更换了尾插座

看来有些活还是得有金钢钻才行……

网友:
恭喜,拆机旧板比所谓的缺料山寨新板好多了!

网友A:
这种MICROUSB座不难换吧。

网友B:
MATE8的电源插口经常坏

网友C:
再修修就要换手机了

网友D:
小孩上网课,还是搞个平板比较靠谱,手机即使6寸,长期看也是太小了。

网友:
这也比去店里维修便宜

网友:
下次自己付邮费发来免费换好

网友E:
焊盘都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MICROUSB座不难换吧。

就一把20W外热电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TE8的电源插口经常坏

主要是充着电,小孩老拿手上动来动去,拉扯造成的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只有20w烙铁我会选择堆锡把它堆下来 反正是坏的 总比换板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孩上网课,还是搞个平板比较靠谱,手机即使6寸,长期看也是太小了。

哎,一言难尽,平板也有,电视也可以,小孩就非要拿手机,估计操控方便些,趁课间休息时玩点其它,难得有这机会光明正大的玩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盘都烧掉了?

硬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修修就要换手机了

头几年热衷换新机,现在慢慢的淡然了,个人没游戏爱好,也不是特热衷于社交,感觉各手机都大同小异,如果出个新操作系统才有兴趣

网友:
堆锡,烙铁要大,要不然比较慢弄。

网友:
买个磁吸充电线就好了。

网友:
缝缝补补再用几年,这个尾板多少钱买的?

其实可以自己改成无线充电,一劳永逸

网友:
只要不是坏的太彻底,直接飞线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