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远程IO模块

楼主(2020-04-12):
公司以前测试倍福PLC留下来的,没事拆开看看,研究一下远程IO的确方便
一根网线搞定。
里面也很简单,一个stm32的单片机加一些光耦。

网友:
材料成本不便宜啊

网友:
谢谢分享,加分支持,好奇葩的网口

网友:
那两排是压线端子?

网友A:
软件PLC好像就此一家

网友:
数字IO没有模拟量当然简单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PLC好像就此一家

是啊,我把他家的PLC连上显示器,这不就是一台WIN7的电脑。

网友(2024-05-11):
成本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