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有无支持WinXP的新电脑。

楼主(2020-04-12):
北桥前几天烧了,某宝逛了一圈,现在I3 5 7,不知是否支持XP。
难道只能买二手?

网友:
8代以下的u 都支持xp

网友A:
您闭关修炼几年了?现在的U都不支持Win7了。即便不支持Win7,也能安装。但是驱动真没辙。Win7卡在核显驱动。XP卡在所有驱动。买之前去官方网站查驱动先。

网友:
不知道xp有啥可怀念的

网友B:
四代及往前的,应该都可以

网友:
是设备上用吧?只能高价买工控机了,还有不少厂在做G43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闭关修炼几年了?现在的U都不支持Win7了。即便不支持Win7,也能安装。但是驱动真没辙。Win7卡在核显驱动 ...

:lol:WIN7笔记本用不顺手,吃灰好几年了,现要找台式机。

网友C:
win7比xp情绪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7比xp情绪稳定

win7用不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代及往前的,应该都可以

一直用AM2 940针,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D:
WIN7都用不惯,那么你就真的是“大人”了,我是从DOS用过来的,说WIN10不惯,还可以理解。

网友:
这种算了,你去二手市场找个10台机器备着比较好一点,反正也不值钱。10台还不要现在一台机器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7都用不惯,那么你就真的是“大人”了,我是从DOS用过来的,说WIN10不惯,还可以理解。 ...

WIN98过来的,DOS分区记不住了。

网友:
还有一套865PE的主板,478针的处理器,2G的DDR400,跑着XP,非常流畅,如果楼主非要用XP,建议去X鱼去收购一套。

网友:
我也喜欢XP,但电脑不支持,平时用XP,偶尔用WIN10。。。。。

网友:
200块一套够了

网友:
X58 771加7XXX系列的显卡应该还可以

网友:
那个  说WIN7用不惯,能否听下楼主高见,平时使用的话,WIN7和XP的不同在什么地方

网友:
新本本恐怕没支持XP的   不过XP又不好用  都用WIN10了

网友:
同问用不惯在哪些方面?感觉xp,win7操作逻辑没什么区别呀,就算是win10也是大同小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