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synology群晖DS214+ NAS拆解并解决不识别硬盘故障

楼主(2020-04-12):
发帖之前应该有个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
有个大头坛友,说家里NAS不连硬盘,然后还过保了,想让我这个庸医给治治。治人我不会,机器呢?其实也不会。
架不住坛友热情,那就试试吧。

然后呢,顺丰就过来了。
同时间,两个箱子

泡沫箱是芒果,我家妞爱吃的芒果,正赶上朋友圈里促销,那就来一箱呗。

这箱才是NAS,群晖的DS214+
听说这个东东还挺贵,坛友心还真大

拆箱,拿出

三大件,电源,机器,硬盘盒

这个机器是双硬盘的,支持RAID0或RAID1,里面带了一块60g的老硬盘

电源够大,12v  8A。 96w。

电源插头,4芯

这个机器外表不咋地了,估计也使用有段时间了

把硬盘盒插回去,这样拍个前脸,然后通电测试,在网页进入管理,一个小时左右掉盘

双LAN指示灯

背面,2个网口,2个usb3.0,1个eSATA

RJ45网口

eSATA接口

背面标识

硬盘是抽拉方式,弹开把手就能抽出来

看看里面,感觉很简单

然后就拆呗

拆掉前面板

拆掉hour面板

拆掉外壳

里面是结构骨架

一步一步拆

打掉全部螺丝

一步一步拆散

漏出主板,看散热片,功耗不大

灰微大,牙刷伺候

主板是插卡结构,方便拆卸安装

USB3.0控制器,EtronTech EJ168A

金手指

这么老的机器,硅脂肯定干了,更换新的硅脂

然后看看芯片细节

双核心处理器,Marvell Armada XP MV78230 1.33MHZ CPU

大马SATA3.0控制器,MARVELL 88SX7042-BDU1

电源变换,网络接口

千兆以太网控制器,MARVELL 88E1512-NNP2,Alaska Ultra Gigabit Ethernet Transceivers

电源部分,固态电容

记忆电池(KTS CR2032)

1GB DDR3 内存

电路板背面

逐步测试电源部分
测试到这个电感时,电感断路

研究了下,拆下散热片,重新涂抹硅脂

发现电池无电

手里没有CR2032了,更换一个CR2016对付用

找了一圈,电源点都正常,仔细观察后发现一个电容引脚有微腐蚀情况,更换掉

然后进行装机测试测试

next

楼主:
因为这块硬盘是试机硬盘,所以没有系统
收到时我做的系统

做系统很简单,按照步骤就行了。

估计这个设备有点老了,才装好系统,远程一下,cpu突然占用了99,好可怕

当天上传一张照片,挂机测试
晚上挂机,第二天起来查看
挂机时间超过12小时

顺便监控下cpu情况

监控正常,远程网页正常

手机端测试正常

远程网页测试与手机客户端都正常,ok,打包发走这次维修感觉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
完全不懂原理,更换了一个电容,补焊一个电感,更换一块电池解决

网友:
真的碰到病处,解除了

网友:
还好不是芯片坏……

网友:
可以开修理铺了!

网友:
支持开修理铺

网友:
很老的机器了,14、15年的

网友:
学习了,216+ii服役中, cpu是  Intel Celeron N3060 双核心 1.6GHz。自己升级到4g内存。

网友:
楼主测测读写速度呗

网友:
楼主好手艺,我们怎么拆开都有点难

网友:
点个赞,手艺不错。

网友:
楼主你的cpu的主频写错了,不是1.6mhz

网友(2023-04-07):
这个MAC地址要打个码,容易被黑群晖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