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有偿征求设计制作nvme延长线

楼主(2020-04-12):
现有一台笔记本,nvme固态插座设计于掌托下,导致夏天掌托温度较高,使用体验较差,考虑将nvme固态移位。
目前有一套nvme延长线成品,但是排线长度和插座方向不合要求,需要换向和延长。
可邮寄此延长线成品以供参考

要求较熟悉nvme的接口设计,以及FPC排线和电路板的设计打样,因为排线很可能需要增加设计屏蔽层。
我方提供设计、打样的一切费用,所以请带价私信,请勿在回帖中发布报价,谢谢!

希望遇到一位靠谱的坛友帮忙,万分感谢!

排线在笔记本内部理想走线如下:

排线理想形状如下

网友A:
为啥不考虑换条温度低的ssd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考虑换条温度低的ssd呢

因为对性能还是有点要求
而且那个位置,通风差,温度再低的SSD都会热

网友B:
我觉得换台本子可能比较好

网友:
测一下引脚间距,用ffc排线,买长点的自己弯折,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干扰什么的

网友:
裤带线折着用 屏蔽用导电布一边贴一张就行 那帮造山寨雷电裤带线的都不做屏蔽 雷电桥PCIE的干扰可比纯PCIE还大 不过我觉得你这么大空间干嘛不用同轴线 手机屏线相机屏线那种细度的镀银线 自己焊在转接板上 点上环氧树脂

网友C:
pcie信号线不能这么弯折,除非定制这种弯折的fpc排线,估计成本不比你换个低温ssd来的低

网友D:
找个长点的FPC排线弯折不能换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长点的FPC排线弯折不能换向吗?

单纯弯折干扰很大,估计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ie信号线不能这么弯折,除非定制这种弯折的fpc排线,估计成本不比你换个低温ssd来的低 ...

所以看看有没有坛友能先报个价,价格好说,贵一点也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换台本子可能比较好

这个是联想的X201笔记本,但是魔改了主板和屏幕。。。。整机成本都小一万了,还换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联想的X201笔记本,但是魔改了主板和屏幕。。。。整机成本都小一万了,还换啊? ...

到此为止吧,再折腾意义不大呀  都成无底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此为止吧,再折腾意义不大呀  都成无底洞了!

最后一个坑了,争取填上,不然总是挂念

网友E:
这是51NB的信仰笔记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51NB的信仰笔记本吗

是的,第三批

网友F:
我估计,设计加软fpc打样,价钱你应该可以买一台电脑了。如果实在不堪使用,砸了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估计,设计加软fpc打样,价钱你应该可以买一台电脑了。如果实在不堪使用,砸了买新的。 ...

要不要这样打击人啊。。。。

网友G:
把接口排线带到当地电子市场,有商家现场做排线的。
有时候我们想象中很难的,在商家有对应工具的情况下简直轻而易举。

我们江苏扬州银河电子城楼下商家就能现场做。类型不一定全,但也涵盖了市场上的大部分。

碰碰运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接口排线带到当地电子市场,有商家现场做排线的。

我们江苏扬州银河电子城楼下商家就能现场做。类型不一 ...

哦好的,谢谢,晚些时候我试试

网友:
彩喷机的排线当地做过。去之前就不指望一定能成,结果很简单,现场就拿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