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有奖励)这套配置多少钱?

楼主(2020-04-12):
本人不玩游戏,请问这套配置怎么样?有明显短板吗?多少钱收比较合适?
  呵呵,最接近卖家报价的加分奖励!

网友:
这种配置在今天花多少钱都不值

网友A:
不玩游戏没啥明显短板,收么价格越低越好,500块能入手最好,散件买来自己组装的话要750多点,不含显示器那种,

网友:
全套也就千二到千五左右吧!

网友:
楼上2位,要不要送你们呐?

网友:
楼上不值钱的两位要不要送给你们啊

网友:
4670散片 360左右
760显卡 300左右
8G DDR3 160左右
B85主板 150左右
杂牌固态120G 80左右

电源机箱光驱外设之类的没算
自己算算价格,少于30%的是好价,少于50%的是秒价 溢出10%是正常价 溢出30%是宰人价
这台电脑1000左右还是可以的,正常价,7~800是秒价
不过我个人建议显卡和CPU换了,换成E3V3+474或者574
毕竟760的2G显存还是与时代脱轨了,玩网游还行单机已经瓶颈了,E3V3+100多4个线程还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玩游戏没啥明显短板,收么价格越低越好,500块能入手最好,散件买来自己组装的话要750多点,不含显示器那 ...

你组个给我看看,张口就来真的可以吗

网友:
1000把块还是值的,能砍到多少看你的口才了,不玩游戏的话也不用升级什么,玩游戏的话换个显卡就好了

网友:
全套主机1000以内,加上显示器1200,不再多。

网友:
我是卖家的话,起码报价1250,对外行的抹掉50成交,对稍微内行就可看出内存是兼容条,固态硬盘是国内小品牌的士必得,还有电源要问清楚是金牌铜牌,品牌普通还是杂牌,这其中的差价非常大。如果能砍到900还是合适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组个给我看看,张口就来真的可以吗

300块的760显卡,160的杂牌内存条。。。这个价格是品牌产品的价格。750块钱差不多可以组了,主板100块 CPU360   内存100 固态硬盘80  显卡220 好吧加上机箱10块,电源30块差不多900块了,不玩游戏不需要那个显卡

网友:
不玩游戏,显卡有些浪费,不如核显算了,省钱省电,要玩游戏时再加,四代核显看看电影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起码报价1200吧

网友:
ssd和内存似乎都是杂牌,显卡未知,估价200-300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00块的760显卡,160的杂牌内存条。。。这个价格是品牌产品的价格。750块钱差不多可以组了,主板100块 CP ...

你杂牌组一个给我看看,160的内存条我是按照淘宝价来算的,如果你非得按照秒价来算,人家直接送还不要钱呢,机箱10块,电源30块,你怎么不上天呢?30块的电源就算你去咸鱼掏那种用了很久的垃圾,300w不到的才有20块,机箱10块钱是那种网吧伊拉克橙色的铁皮,你这种人大概就是那种想着低价买入低价卖出的那种JS吧,一般人不会砍的这么狠,还机箱10块电源3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杂牌组一个给我看看,160的内存条我是按照淘宝价来算的,如果你非得按照秒价来算,人家直接送还不要钱 ...

我这边电脑城二手机箱就是10块钱,二手电源也差不多30 400W那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杂牌组一个给我看看,160的内存条我是按照淘宝价来算的,如果你非得按照秒价来算,人家直接送还不要钱 ...

额,搞这个低价买高价卖,又赚不到钱,这个价格是我买到过的,我不靠这个赚钱。楼主要报个价格不按最低价报非要像你报个正常商家卖出价格。。。。。。

网友:
光主板内存凑合看,其他的,呵呵~看脸了,糟心不糟心就不一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搞这个低价买高价卖,又赚不到钱,这个价格是我买到过的,我不靠这个赚钱。楼主要报个价格不按最低价 ...

收东西报低价可以,看别人肯不肯卖
但是把别人当成水鱼别人肯定不肯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