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烂泥扶不上墙的新路由器3

楼主(2020-04-12):
无聊逛咸鱼结果破费80卖了个这,忙了一晚到二天天亮硬改完成,加了屏蔽罩,补固态电容,天线直接改焊接,清理散热片油质,外壳接地都做了,然后刷机换了十好几种固件都测试了,其中鸡血版潘多拉和老毛子信号最好,eeprom也换过就那样,无线还不如以前的K2,K2可以正常使用的地方这个新3没信号 ,整体测试下来新3不管是5G还是2.4G都比K2低10dbm强度,算了将就用吧无线信号真他奶奶的差,看来咸鱼K2p炒到160真是有原因的!

网友A:
说实话,搞不懂为什么搞这么大个外壳,科技以换壳为本?

网友B:
网口那几个是变压器?怎么不一样。

网友C:
有几次想下手的——还好刀枪不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口那几个是变压器?怎么不一样。

网变连型号都是一样的呀,没看出哪里不一样

网友D:
K2P 160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几次想下手的——还好刀枪不入

老司机带带我吧,功课没做够贸然行事后悔中

网友E:
新3确实存在信号不好的问题,所以我才买的是红米2100:lol: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新3确实存在信号不好的问题,所以我才买的是红米2100

也正想下手小米,请教红米AC2100和小米AC2100怎么选择?

网友:
新3.红米2100和小米2100我都有,新3前几天坏了,红米2100用在办公室,小米2100家里在用,小米和红米基本没有固件可刷,信号要好过新3,尤其是5G。

网友:
引用 网友D:
K2P 160够了?

160只能买二手的,全新的要200多

网友G:
看来买之前没做功课,新3信号差是公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买之前没做功课,新3信号差是公认的

就是呀以为硬改了就可以和K2信号差不多看来是想多了╮(﹀_﹀)╭

网友:
朋友买歌华链路由,信号也是比K2P差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口那几个是变压器?怎么不一样。

哈哈我只知道那种很多线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正想下手小米,请教红米AC2100和小米AC2100怎么选择?

小米的好

网友H:
k2p的确比这货强,但我只想说原厂eeprom和不装屏蔽和上盖使用你会发现信号会好些,至于好多少我不敢肯定,但肯定比你改屏蔽强!试试裸奔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k2p的确比这货强,但我只想说原厂eeprom和不装屏蔽和上盖使用你会发现信号会好些,至于好多少我不敢肯定, ...

买回来就除油先试了的效果就像没有带功放的路由器一样,这个改造折腾后还真的有提升不过实在有限,5G提升有限基本看不出差别 2.4G到提升不少原来一米30dbm改后20左右dbm

网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sgHMYY_rYZnEG-U4U0QaA
提取码:sfn4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试试我这个eeprom,新3用的,信号超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搞不懂为什么搞这么大个外壳,科技以换壳为本?

最傻逼的是4个天线装4个角上  真他妈占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