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热水器点火自动断电故障解决

楼主(2020-04-12):
家里一台美的燃气热水器罢工了,故障现象,按下面板电源开关,正常通电,打开热水龙头,有排烟风机启动声音及电子打火声音,2-3秒,屏幕闪烁显示6,然后自动断电。

百度了故障现象,检查排烟风机,单独给排烟风机接了一路220V的电,风机工作正常;检查风压开关,也正常。

各种排查,找不到故障原因。后来想,水能正常出,看起来像燃气供不上。看燃气管路上的电磁阀(下图中红圈内,白色接插件后面的东西),侧面标注的工作电压为DC 3V,打开水龙头放水同时测试,没有输入电压。

该电磁阀电源由左侧黑色的五合一控制器提供,怀疑五合一控制器有问题。

打开控制器,发现线路板上的一个电容已经鼓起。

到电子商店买了个同样规格的电容,花了一块钱。因线路板用胶封在盒子内的,直接用钳子把电容旁边及背后的盒子给扳掉,清理了电容四周和线路板背面的密封胶,换上新电容,用热熔胶把盒子重新封了一下,装好后开机,热水器工作正常。

网友:
自己能修就是好,又省了1百多。

网友A:
同款天然气热水器也是电容击穿,借助你的经验修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款天然气热水器也是电容击穿,借助你的经验修好了

你也学楼主暴力撬胶啊?斜口钳把把电容剪开,抽掉壳体,露出引脚就可以焊接新电容了。这玩意设计不合理,电容挨着散热片被烤怀孕的,最好用线把电容接到PCB中间空旷的地方,用704粘起来保证耐用。

网友(2020-05-13):
引用 网友B:
你也学楼主暴力撬胶啊?斜口钳把把电容剪开,抽掉壳体,露出引脚就可以焊接新电容了。这玩意设计不合理, ...

用锯子弄平了,后来封的热熔胶,应该也能管几年吧

网友:
按我的经验,新更换的电容都是用比原来耐压更高等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也学楼主暴力撬胶啊?斜口钳把把电容剪开,抽掉壳体,露出引脚就可以焊接新电容了。这玩意设计不合理, ...

看了贴子上PCB都烤黄了,正准备说远离那个散热片和剪开电容接脚,全都被你说了。

网友(2020-12-19):
我的拆开没看到散热片?有没有哪个电容有明显的爆桨痕迹。故障是一样的,偶尔出现点火成功,但一两秒后断电。美的的东西太差了,全屋美地四年里只有电热水壶没坏了。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空调灶竟然tm地坏了个遍,有的保内修有的过保修。就说这款16年五一商场活动包安装1599的燃气热水器吧,保三年,三年刚过点火不起,售后说总成坏了,总成成本价180,工时100就280块。我度娘一下说是水压膜烂了,就跟售后说拆开换个水压膜就行啊换什么总成,售后的嫌麻烦不肯,我打400说明情况,400不管,说售后说要换总成就换总成,于是我就跟售后的说那帮我回收这个机器吧,我不用美的了。售后的说回收的话最多50块钱。挥挥手让售后走了。平时也会动手,就是懒,今天较劲了就去家电修理店买了个水压膜(一块钱的东西人家要五块),回家自己对着网上视频就拆了,总共费时50分钟装上成功点火。用了差不多一年到现在出现两次点火成功却断电的故障,又度了下找到这篇技术贴,信心满满地拆开却发现我这没看到电容爆桨,只有装上暂时先使用吧,用不了再卖给收废品的,这辈子再不买美的任何产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贴子上PCB都烤黄了,正准备说远离那个散热片和剪开电容接脚,全都被你说了。 ...

正准备说他们都换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