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机记录贴子 神储G7-120G(INIC-6081主控)

楼主(2020-04-12):
主控是华澜微的INIC-6081

网友:
这个有ROM跳线而且板号S1825像慧荣,而板上写着HT9530而且板子边还有一串排孔又好像是群联3111的马甲,而3111又和点序AS2258pintopin:sweat:最后它的主控上写着INITIO6081:titter:

网友:
和群联、点序啥的有点关系?

网友A:
PS3111、AS2258和INITIO6081一家人。试过6081好盘换AS2258主控继续用,不需要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PS3111、AS2258和INITIO6081一家人。试过6081好盘换AS2258主控继续用,不需要开卡。 ...

请教个问题,AS2258和6081是一样的主控板,既然主控和板子都是一样的,那两个固件是不是如果颗粒支持的话就随便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