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做了个SM2258H固态U盘,结果尴尬了~

楼主(2020-04-12):
收了块58H优盘板子,双贴K9DMGB8S7C做了个500G的固态U盘。

速度是不错:

电脑只有3.0的口,如果在3.1的接口上,可能会更快。
另外,全盘写入不掉速。

尴尬的是,因为用了转接贴,厚度太厚,CNC外壳装不下。

用的1.5mm的植锡网植的锡,已经保证厚度最薄了,但因为颗粒本身比较厚,再加上一层转接贴,最终还是装不进cnc外壳,差一点点合不上。

怎么办?

如果没有好的办法,只能拆了做固态了。

450包邮不含外壳有要的没?没要的拆了做固态了

网友:
上铣床铣掉一点就好了,500g流口水中。

网友:
拿胶水封闭上——如果是我的话,我是能凑合就凑合

网友:
这不简单,用磨砂塑料或者激光雕刻亚克力做一个中框,可以当LED灯用啊

网友:
:lol:500啊——真心大

网友:
有铣床了改壳,没铣床了打磨闪存颗粒,或者就按楼上说的,再加一圈透明的中框,顺带加装跑马灯

网友:
第一次听过这种转接贴,看到这个U盘,第一感觉就是,你咋不上天呢,这种U盘简直炸的飞起

网友:
都是大神,做中框我觉得很不错,加点颜色或者LED灯效牛XXXXX大了

网友:
我以前客户的一个HKC的显示器坏了修好后高压板发热巨大,加装风扇来散热。虽难看但问题解决了,可以长期使用。

网友:
转结贴用超薄款的,钢网要找超薄孔小的,这个58H+转结帖+三星颗粒是能放进去的,

网友:
我见过有人在外面打了一层玻璃胶用的

网友:
打胶
紫薯布丁

网友A:
上次用阿毛的0.2也卡住,买了片0.15的搞定了,不过我是给转接贴植锡而不是给芯片植锡的,316面无铅高温152面有铅中温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用阿毛的0.2也卡住,买了片0.15的搞定了,不过我是给转接贴植锡而不是给芯片植锡的,316面无铅高温152 ...

我用的就是0.15。
之前用K9PHGY8S7D双贴46en完全问题,这次的DMG比8S7D厚不少。
准备拆了做固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0.15。
之前用K9PHGY8S7D双贴46en完全问题,这次的DMG比8S7D厚不少。
准备拆了做固态了。 ...

我贴的是pmgy8s7m,和ocmfp厚度一样,不知道dmg多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贴的是pmgy8s7m,和ocmfp厚度一样,不知道dmg多厚

你的这个颗粒是8ce/8die,我这个颗粒是8CE/16die的,应该属于比较厚的颗粒了。

网友:
不要植锡,两边拖平,多上点焊油,直接吹上去

网友:
植好锡然后用砂纸打磨掉一点

网友:
拆了做SSD吧,板子拿来上3v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