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群联PS2251-03(PS2303)量产失败后,短接只显示盘符

楼主(2020-04-12):
群联PS2251-03(PS2303)量产失败后,短接只显示盘符,用过N个量产工具都不显示,不短接啥都没有,短接U盘灯亮,磁盘管理那显示盘符,N个量产工具不起效,请问各位大虾还有救么,本论坛的几位大神的帖子都看过,无效!

楼主:
没有大虾解决么

网友:
PS2251-03没整过但是PS2251-01整过

网友:
试下它 字数补丁

楼主:
试过这个,插上不短接,检测不到U盘。
短接后插上,灯亮,显示盘符,还是检测不到U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这个,插上不短接,检测不到U盘。
短接后插上,灯亮,显示盘符,还是检测不到U盘 ...

找个用XP的老电脑,越老越好(但也别太老得能跑得动xp)

网友(2020-06-18):
看我今天的帖子,我放了好几年今天搞好了,也是各种问题  打开软件 短接F的29和30然后插上识别到了就不短接了

网友(2021-08-28):
35积分,要命啊!老哥,方便不要积分分享不啊

网友A(2023-08-31):
没引脚的怎么短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引脚的怎么短接啊

上图看看

网友:
PS2251-03没成功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图看看

背面是BGA的F,没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