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40块钱打造一台简易PCB台锯

楼主(2020-04-12):
材料:笔记本小桌子 7.8包邮(这桌子价格比木板的运费都还便宜)
金刚石锯片 5块钱包邮
775电机,底座,调速板  大概30块钱

首先先在桌子中央量好尺寸钻一排孔后弄成方孔
然后翻过桌子背面把电机锯片以及调压板用自攻螺丝固定好

完工

看起来效果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A:
锯片好粗狂

网友B:
开口略有草率
有电锯了为何不用电路开缝?

网友:
这种小桌子毕业的时候都扔了,唉,好可惜

网友C:
震动怎样?噪音呢

网友D:
再弄个靠山,就是一个标准的台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口略有草率
有电锯了为何不用电路开缝?

那个电钻的小锯时常会锯偏了在电路板上划出刮痕,效率还低

网友:
桌面再加个固定卡具就更好了,会安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震动怎样?噪音呢

噪音感觉还能接受,这个桌子毕竟价格摆在那,震动靠抵墙角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弄个靠山,就是一个标准的台锯了

靠山我打算拿个长尺子加C型夹具固定来搞,到时候要多少距离夹多少距离

网友E:
玻纤吸入有害,别自己切线路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玻纤吸入有害,别自己切线路板了吧

唉,没有办法,打板时拼版要加钱,切的时候带防尘面具吧,切的时候灰尘也用个吸尘器吸着

网友A:
抛开剂量谈毒性,还不如少出去吸点尾气来的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抛开剂量谈毒性,还不如少出去吸点尾气来的实在

感觉还是注意一点比较好,毕竟玻璃纤维粉末这种东西要是进肺里了基本都排不出来,汽车尾气起码还能排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锯片好粗狂

5块钱包邮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直驱切不了很多东西,切PCB一定要带好口罩

网友F:
那个固定剧片的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固定剧片的叫什么?

锯片链接套,9块钱,一般是16mm的,金刚石锯片一般是20mm的,用配套变径环

网友:
你这他是用来开瓷砖的吧?

网友:
很好,谢谢老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