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显示器

楼主(2020-04-12):
请教各位达人,我收了一个点不亮联想显示器,拆开后电容全爆浆,更换后开机,正常使用,但是,屏幕上出现很多隐藏竖线,从下往上看可以看出隐藏竖线,但正面看不出来,不影响使用,我想问一下这个隐藏竖线,是屏问题还是显示器的显示板问题,下面是图片

网友A:
屏线要是没问题那就是屏问题,我猜的

网友B:
检查下驱动板跟屏的排线有没有插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线要是没问题那就是屏问题,我猜的

屏线用酒精擦过,装上好的,应该没问题,显示屏压屏线用手压过,没啥变化,所以在想是不是显示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驱动板跟屏的排线有没有插好

排线检查过了没问题

网友C:
显示器玻璃跟逻辑板连接的cof有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玻璃跟逻辑板连接的cof有虚的

你的意思是屏问题,屏坏了

网友:
液晶面板问题,如果不考虑维修价钱的话,去找压屏的。如果考虑其价值的话,将就用着,或者再次坏了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