咪咕盒子 新版 MGV2000拆机TTL安装第三方桌面

楼主(2020-04-12):
新版各种封堵,二话不说直接拆机,新版都有ttl接点标注。订书钉焊上,直接上CH340,插入电脑,putty配置,开机,奇怪不跑码
思来想去,觉得奇怪,网上说有一个主板版本断焊的,需要焊接。问题我这个是最新版,看走线没有断焊呀。一开机CH340的红灯就黑了,正常的话应该闪烁才对。
难道只能刷固件了??那不是白拆了……
突然灵光一闪,记得以前刷过一个路由器,需要RX和TX反接。难道这块板子的标注也是用来骗人的??
试试吧,对调,开机,居然……跑码了!!
惊喜,直接cp软件,block系统软件。一切终于顺畅了。

网友:
骗子无处不在

网友(2020-10-20):
同样的,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A:
顶楼主,正需要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楼主,正需要ing

国外版已经是安卓9.0了

网友(2021-01-23):
这个盒子的螺丝在哪  找不到

网友:
开机,PUTTY不跑码一般是配置不对或者TX和RX接反。CH340的小板只需要连接三根线即可。TTL电平设置为3.3V,否则也不 转码。

网友(2021-09-21):
我的也是这种机子,双公头线刷过卡在开机界面。然后也是用你这方法,但还不跑码,怎么办。求助谢谢!

网友B:
同样机子求刷

楼主(2022-01-19):
引用 网友B:
同样机子求刷

同机子,不同板

网友(2024-07-15):
博主,这款机子短接点在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