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三个TAITAN测温仪T550C坏的啊。。。。

楼主(2020-04-12):
犯贱高价收了几个测温仪,后悔死了,肠子都青了。。
这种东西平时不贵,这个时候是真的贵啊,配件也贵 ,
一个测温头上百,当然,平时多少钱也不知道,而且好像不是测温头的问题。。
来的时候坏的表现是一个测不准,乱变数字,体温一下100多度,一下又零下40度。。
另外两个开机就ERR,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换了传感器也不好使,激光头也是好的,
电路板上有CAL,是较准的,关机用镊子短接,会开机显示CAL,然后室温就是24度这样出来,
然后我对准冰箱冷藏室这样来一下,基本就好像可以了,温度不会太离谱了,但感觉还是不太准,
拆开也没看出什么问题 ,代换弄了一下,好像基本好了一个,先扔着了。
好像是香港的牌子,泰坦,,

两边的盖子打开,把手上的电池盖打开,有两个螺丝,拆了就开壳了,

整个电路板,电池座,激光头,大筒子里面是温度传感器,方的牛屎,

一个微动开关,那是蜂鸣器,三根线是温度传感器出来的,

电源部分,9伏,那两根线是外接测温头的,倒是有,没试,

做工也就马马虎虎,

三个都能显示,所以这个电源部分应该没什么问题。

相机调大了看看写的是啥。。

先扔一边吃灰了,原来想着最近弄风枪烙铁啥的,
有个测温的方便,结果也是失望。唉,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啊。。

网友A:
这玩意电量低也会测不准

网友B:
高价时候接盘,剁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电量低也会测不准

对,距离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价时候接盘,剁手吧

嗯嗯脑残的代价。。

网友C:
兄弟,哪两个报ERR错误的找到故障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哪两个报ERR错误的找到故障点了吗?

没有,放着吃灰呢,,,

网友:
单位有胜利303b,用着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