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把充电热胶枪

楼主(2020-04-12):
在网上买了一把不知好坏的充电热胶枪今天拆开看看咋回事

红黑色调还是很讨喜的

反面

胶枪上面有一个观察窗可以看见胶棒

胶棒插入孔下方有两个指示灯,绿色为工作状态红色经过后面通电实验证明为电池电量低报警,报警的时候为一闪一闪的状态

电池盒上有开关

电池触头标有正负极

电池使用推拉方式安装

请上我的“鹿仙子”Y型螺丝刀拆外壳Y型螺丝

先拆电池盒,里面是Ni-mh镍氢电池应该是6节穿起来的好像,电压是7.2v

电池盒里的开关触点和用于固定的黄色的卡扣

继续拆外壳,有的螺丝隐藏在黑色的塑料护套里面必须把护套拆掉拆能看见螺丝

好了拆开了终于露出里面的真面目了,里面是一块控制板,板子上标有7.2v指示

目测外观没有故障,找来两节18650电池通电试试看

通电之后工作指示灯绿灯亮起证明没有问题,真是太好了

通电之后温度有点慢可能是电压低的原因吧,经过慢慢的等待用手摸着胶枪头部已经烫手了但是按住把手怎么也推不进去胶棒,最后我用尖嘴钳把胶棒拔出来有插进去就好了可以出胶了,电池电量低红灯开始闪烁。
好了充电热胶枪拆解就到此结束了,我在想把这个胶枪改成白光控制板用24v电压也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改个功率大点的发热体,12伏供电也很好用

网友B:
坛子里好像有这么改过的,也想改一把,那升温是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个功率大点的发热体,12伏供电也很好用

那还要买大功率加热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坛子里好像有这么改过的,也想改一把,那升温是杠杠的

没有看到过

网友:
这个功率多少W?有没有测一下通电的时候电流多大?普通锂电不知道行不行,工作电流大的话估计得上动力电池才行。

网友C:
多少钱买的啊,想入手一把

网友:
这个价格多少,富格有个号称15秒溶胶的,不知比这个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买的啊,想入手一把

打黑买的就一个

网友:
实际有多少功率? 我前一段时间改了一把20w的,买了俩发热芯,一个太慢,俩并一块速度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