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258XT固件 29F2T08EMLCE颗粒

楼主(2020-04-12):
求助!SM2258XT开卡固件 29F2T08EMLCE颗粒,颗粒是从全新威刚SP580拆下来,各位大神在此拜谢!

已将闪存还原当固态盘使用,等有固件再折腾,

网友A:
这颗粒的标是后打的

B27颗粒,直接上2259XT,有固件

网友B:
楼上正解,58xt和59xt 通pin,如果想要固态U盘,可以直接把58xt主控换59xt。

网友:
B27贴3111好些,贴2259XT,开心过后掉到30以下,而且烫得要死
在3111上,B27开心过后起码还有120的写速度,最重要的是不烫

网友C:
B27的搞PS3111和AS2258都好,千万别搞慧荣,你会思考人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58xt和59xt 通pin,如果想要固态U盘,可以直接把58xt主控换59xt。

不折腾了已经还原

楼主:
引用 网友C:
B27的搞PS3111和AS2258都好,千万别搞慧荣,你会思考人生的

我已经放弃了,3281也试了没固件

网友D(2021-07-14):
引用 网友A:
这颗粒的标是后打的

B27颗粒,直接上2259XT,有固件

大佬能给个这个颗粒上59xt的参数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佬能给个这个颗粒上59xt的参数吗

什么参数都不要

只要你的开卡工具支持B27就可以

无脑开的

但是坏的概率非常高,性能也比较一般,虽然是TLC,但本质和QLC没有区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参数都不要

只要你的开卡工具支持B27就可以

这个颗粒上2263xt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