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有感而发:我的一根内存条(GL2000千禧条)

楼主(2020-04-12):
赫赫有名的千禧条,大概是最没有性价比的硬件之一。

看到难友感叹,也应个景,发几张图。

楼主:
当时我的电脑声卡是帝盟s90,音箱是创新的PCWORK2.0(现在还在用)。

网友:
有名到没听说过的级别 金邦在我脑子里只是个杂牌

楼主:
金邦金条和GL2000千禧条产品介绍
互联网 | 编辑: 2000-10-07 15:30:03

金邦金条

台湾内存生产厂商金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采用Intel原厂六层线路板设计,其稳定度优于四层板设计,并符合Intel PC133的标准。采用BLP(Bottom Lead Package,底部导向封装)封装,芯片采用最先进的0.2mm生产工艺制造,运行在最优化状态CL=2,十分稳定。外包装采用全新的小盒包装。另外由于静电和震动对内存的影响很大,金邦金条采用金黄色的塑料夹既可以防静电又可以防震。

金邦金条独有的"量身定做,免费升级"服务,非常适合广大DIY爱好者。SPD(Serial Presence Detect,连续存在检测装置)记录了内存的各种参数,其中最重要的是CAS(Column Address Strobe,列地址控制器)、CAS到RAS、RAS(Row Address Strobe,行地址控制器)的时间。开机时,主板会自动检测内存的SPD,按照SPD来设置内存的存取时间,不同的主板匹配的SPD值不同,因此金邦金条分为"金、红、绿、银、蓝"五种,各种金邦金条的SPD均是确定的,对应不同的主板。当然,其它品牌的内存也有不同的存取时间,但没有按照存取时间来标识出最为匹配的主板,如果你没有掌握相关的知识,难以选择对应的内存,很容易造成兼容性问题。金邦金条用不同的型号来标识出适用范围,方便了用户的选购,这就是金邦金条的"量身定做",即为不同的主板提供最合适的内存。所谓"免费升级"指的是当你的主板升级到更高速度时,你可以将原来的金邦金条拿到经销商处,即可升级到与主板匹配的金邦金条。

目前市场上供应的产品有:64M,128M,256M,512M,64M(ECC),128M(ECC),256M(ECC)。

金邦金条
金邦金条最新的包装盒
金黄色的塑料夹即防震动又防静电
GL2000千禧条

台湾内存生产厂商金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GL2000千禧条采用Toshiba工艺制成,颗粒纯正,散热均匀,符合Intel PC133的标准。采用TSOP(thin small outline packages,小型薄型)封装,芯片采用最先进的0.2mm生产工艺制造。外包装采用全新的小盒包装。另外由于静电和震动对内存的影响很大,金邦金条采用金黄色的塑料夹即可以防静电又可以防震。

目前市场上供应的产品有:64M,128M,256M。

GL2000千禧条
GL2000千禧条最新的包装盒
金黄色的塑料夹即防震动又防静电

网友:
PC133我咋记得是威盛推出的标准呢

网友:
应该是金色的,才出来是金色的。

网友:
这是SDRAM吧?

网友:
从386时代起,就建立起了内存条采购指数——当时主流DIY配置下是4MB内存起1200元,1MB价格300元——所以任何时候主流内存配置总量成本应在1200元——话说现在主流DIY台机应该配32GB了吧,刚刚查了下单条8G DDR4 2666 x 2的金士顿套条只要529元,与历史相比,也没便宜多少

网友(2020-05-15):
geil是我碰到的第一个打磨芯片的条子,当时慕名去买的,结果没多久颗粒上的字自己掉了,再用指甲一刮就掉了,后来再也没买过。

网友:
做记忆吧!毕竟那时能买的起这种容量的内存条的人很少。

网友(2020-10-12):
金邦千禧条是名牌

网友:
金黄色的塑料夹即防震动又防静电

感觉最逗的就是这句

网友(2020-11-24):
128M当时是很大的了

网友:
99年地震后价格上天,我是价格刚下来时候买过一根128的,好像400多,用到300A退役。

网友(2021-01-29):
我记得还有个版本是全部镀金 的

网友(2021-03-26):
zheji这就是普通的个JINBANG金邦内存条,千禧条是金色的有龙的标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