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淘的戴尔显示器背挂音箱

楼主(2020-04-12):
闲时瞎逛某宝,看到一个说是戴尔显示器上的原配音箱,注明坏品14包邮,本人不缺此类音箱,拍个就为了折腾,结果到货后,竟然可以发声,音量调节也完好,只有放歌时,开大音量左喇叭有破音,书桌前小音量没多大问题,接机顶盒用显示器看电视也感觉不到问题……
拍前就问为了折腾,再好也要拆拆,顺便看看破音的原因
主体,大概350x50x50

右侧开关及音量大小调节

左侧两个音源输出,上面作的是耳机标识,但为什么是要2个呢?

一个音源输入,一个电源头,电源头是公头,因为在原配显示器上有个电源输出口

大概重量

背后标识

虽说是螺丝安装,但真是难拆,音为再在前后壳接缝处都用胶密封过,拆的过程中还流了点血

楼主:
手机编辑了半天,结果后面没有一个字,郁闷啊

网友A:
是喇叭的纸盆裂了吗?

楼主:
电路板没有螺丝固定,全是胶,再还有拆壳过程中伤了手,开壳后就没继续拆解了,后面的电路板图是借用网上找到的图片,后面也找到左喇叭破音的原因,原来振膜破了,也只能将就着用用了,不过这音箱降噪效果很好,喇叭有点特别,低音不够厚重,想换个喇叭估计也困难,又没固定螺丝全靠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喇叭的纸盆裂了吗?

嗯,看着像塑料振膜

网友:
肉挺多的,看样子是数字功放

网友B:
虽然音效不咋地,但做工还是值这价的,能用上最好了

网友:
这款如果配合DELL的显示器其实挺好的,可以直接挂显示器下面,不占桌面位置,就是有点贵,5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音效不咋地,但做工还是值这价的,能用上最好了

本来店家就注明是坏的,能用那当然是值,有大多淘友说主板烧坏了,那就小翻车了

网友:
有两个黑色的  相对尺寸而言  效果其实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