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_MicroPython]TM1637驱动数码管显示时钟

楼主(2020-04-12):
功能
显示时钟
实物图
CODE引入tm1637.py
文件见micropython-tm1637
main.py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2C
import urequests as requests
import network
import time
import tm1637

def connectionWifi():
  wlan = network.WLAN(network.STA_IF)
  wlan.active(True)
  wlan.connect('ssid', 'password')
  while True:
    if not wlan.isconnected():
      time.sleep_ms(500)
    else:
      print('connected to network')
      break

def getJsonInfoFromURL(url):
  response = requests.get(url)
  return response.json()

def tm1637_LED(hours, minutes):
  if hours >= 23 or hours <=6:
    tm.brightness(1)
  else:
    tm.brightness(6)
  tm.numbers(hours, minutes)

if __name__== '__main__':

  time_api="http://ip:8080/bills/ESP8266TimeAPI"

  connectionWifi()

  tm = tm1637.TM1637(clk=Pin(5), dio=Pin(4))
  while True:
    try:
      result = getJsonInfoFromURL(time_api)
      tm1637_LED(result['hours'], result['minutes'])
      time.sleep_ms(30000)
    except:
      connectionWifi()

参考文档

网友A:
自己搭了个web服务器授时?其实自己搭的话 自己搭NTP服务器就行 MicroPython 自带一个NTP授时的库,改改服务器地址就行

网友B:
NTP 有内置的库
import ntptime

百度“import ntpti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搭了个web服务器授时?其实自己搭的话 自己搭NTP服务器就行 MicroPython 自带一个NTP授时的库,改改服 ...

是的,为了以后连接其它API,做了一个服务器试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NTP 有内置的库
import ntptime

感谢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为了以后连接其它API,做了一个服务器试手。

感觉作为表来说web服务不去ntp服务,web的首次访问都比较慢……但是 web做其它的就方便太多了 服务器都有了 单独搞个ntp吧 那东西 基本上不占资源

网友:
这30秒才显示一次 完全可以加上个深睡指令替代那个延时 ,那样还省电

网友(2020-05-21):
MicroPython这货语法还不了解,编程到时很方便

网友:
一直想做数码管时钟,学习一下

网友(2020-06-24):
完全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