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已解决]请教下笔记本CPU背面OE128滤波电容如何拆除和安装

楼主(2020-04-12):
===================================
我的东芝tx/65e笔记本用电池开机正常,插适配器就死机。用电源适配器开机屏幕不亮。只能用电池,不能用外部电源。确定电源适配器是好的,

问了别人,说让我更换这个oe128电容试试。看了下这个很便宜,不到10元,想自己练练手

我想问下,这个是用热风枪拆卸和焊接的么?=============
已经拆除了,步骤见3楼,感谢l2588

左右两边正极上的金属条,拆除特别费劲,可能是我工具或者技术不行,50w电烙铁拆的加了点焊锡后,边用小刀怼,翘起一边来就很容易下来了。
搜了下,说是通病,都建议更换 6个  330uf 钽电容,已拍等到货中
拆解方案

补充内容 (2020-4-17 21:52):
已经修好了,见8楼

网友:
数码之家有宏基的拆机教程,是一样的。

网友A:
网上抄到的

當拿到4736ZG時,故障情形為會不定時自動斷電。
似乎又是那顆超級電容(NEC/TOKIN)在作怪,但又無示波器可以確定,就從最單純清散熱器與風扇吧。
似乎不起作用且檢測溫度也並不高,現今只要一進到登入畫面就斷電根本無法開機。
找過前輩們所貼文,說要用風槍才拆的動,這下有點毛了,到時不要把CPU座給虛焊就麻煩大了。
Google了好一陣子,似乎不用熱風槍就能拆下,在此就略述拆解之過程(首先當然是將機器拆解,只剩裸版):
1.先用平口小起子撬開上蓋,它為類似塑膠蓋(很好撬),之後用尖嘴鉗破壞四周塑料(清掉)。
2.再來用平口的尖端"吐掉"一片一片的類似電極片(吐一下,一片就下來),小心別太用力,否則吐歪了會劃到主板。
3.電極片都拿掉後,只剩下最底層之鐵外殼,它也是稍微吐一下,之後用夾子一撕就起來了。
4.再來只剩下四條鐵片,左右各兩條(一正一負),就必須用烙鐵加熱才能撕下來。
5.原本只想焊上四個鉭電容,既然已做到這裡就焊上6個吧....其實那兩條負極也很好弄,也是用尖起子畫一下(刮掉漆)負極就出
   來了。
在此供有興趣拆換者參考。

网友B:
感觉不是这个电容的问题。如果是这个电容的问题,不会是用电池正常,用适配器不行。因为CPU供电是DC/DC变换后的,电池和适配器都是要经过开关芯片变换成低电压的,所以如果是这个电容失效导致滤波变差,那应该用电池和适配器的结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是这个电容的问题。如果是这个电容的问题,不会是用电池正常,用适配器不行。因为CPU供电是DC/DC变换 ...

那请问你觉得检查下哪些芯片呢?手头只有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抄到的

當拿到4736ZG時,故障情形為會不定時自動斷電。

谢谢,今天正好从别的论坛看到了,也是按这个步骤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是这个电容的问题。如果是这个电容的问题,不会是用电池正常,用适配器不行。因为CPU供电是DC/DC变换 ...

大哥,我已经拆掉了,不管了,4马当活马医了。本来以为显示屏坏了,结果忘了插适配器居然正常开机了。
插电后,对地和cpu旁的2个电感电压19v正常,其他我也不懂,完全小白,用万用表我也先学的,还烧掉一个保险丝

楼主:
更换了330uf电容,修好了(不知道为什么,帖子不能编辑,就回复到这层了)

网友(2021-06-21):
负极是用焊锡连起来再连到主板长条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