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自制纱网

楼主(2020-04-12):
便宜是便宜,50多一个。但装起来挺费功夫的,纱网边缘很难处理,容易刺手。
店家给的泡沫压条感觉不好,两边似乎容易扯起来。想加一点玻璃胶又怕腐蚀。

纱网软软的,不够平整。还是实体店的硬网好。

网友:
比我换的还烂 我的起码绷平了

网友A:
弄纱网是有专门工具的。可以试试先用压条压紧一侧窄边,再去对侧窄边拽紧纱网后用压条压紧,这样整个纱网就基本绷紧了。最后再压紧两侧长边的压条。感觉压条容易翘起的位置可以着重往里多压一压,不要有重叠的地方。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纱网是有专门工具的。可以试试先用压条压紧一侧窄边,再去对侧窄边拽紧纱网后用压条压紧,这样整个纱网就 ...

就是那个滚轮啊。。感觉不好发力。1是容易把纱压烂。。2是一用力,把外边的网给扯进来而不是把里面的扯紧。 还害怕把对侧的泡沫压条给扯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那个滚轮啊。。感觉不好发力。1是容易把纱压烂。。2是一用力,把外边的网给扯进来而不是把里面的扯紧 ...

多年前手工换过一次纱网,当时也挺费劲的,两个人弄了半天。后来才在淘宝上发现有专用工具。具体我也没用过,看淘宝视频貌似用着挺轻松。你说的把纱压烂问题我没遇到。当时换的塑料纱网,有一定伸缩性,没有明显压烂的情况。压不紧的问题就得多尝试了,找人帮忙一起弄。

网友:
手残党还是花钱喊人服务比较好   纱网都没绷紧  更不要说经纬线对齐了

网友:
用细的不锈钢窗纱,好像挺便宜的,用个窗户下边的滚轮顺着一压,一面就上好了,找个人帮忙绷着点压临边,转一圈一会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年前手工换过一次纱网,当时也挺费劲的,两个人弄了半天。后来才在淘宝上发现有专用工具。具体我也没用 ...

也不算烂,就是滚轮的一条槽会压着纱网,来回用力压的话,纱网会被扯变形。

网友:
这玩意我弄过,第一压条太松,导致崩不紧,第二装好边缘不锈钢丝刺手,边缘钢丝太硬,导致纱窗滑动不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