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M4815TVP改电压和电流的提示

楼主(2020-04-12):
说明都在最后一张纸上,详细的就不要问了,现在还有2组主输出电压检测的没有找到器件,改好后有时间再更.

发现电流反馈电路这里搞错了,暂时不能改

楼主:
电压修改已经完成,电流修改没敢动,没弄熟悉

楼主:
OP07C反相输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修改已经完成,电流修改没敢动,没弄熟悉

电压输出的修改是改110k+1k取样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压修改已经完成,电流修改没敢动,没弄熟悉

电压修改要改3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输出的修改是改110k+1k取样吗?

电压修改要改3个地方

网友(2020-10-21):
看不太明白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压修改已经完成,电流修改没敢动,没弄熟悉

楼主你改的多少V啊?我改的100V,但是带载就会在77V保护,不带载可以上100V

网友(2020-11-21):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改的多少V啊?我改的100V,但是带载就会在77V保护,不带载可以上100V

改好了~~~~~~~~~~~~~~~~~~~

网友(2020-12-28):
你能看懂楼主的意思吗?
改电压需要改 哪三个地方,
第一个是 加大取样的100k,改成140k,大概保护电压提升到80v左右?

其他两个地方是改哪里?

网友:
楼主,可以解释一下改电压部分吗,电流部分我知道你怎么算的。
第2张纸中改电压部分,如何计算的。能否说说呢?谢谢!

网友(2022-11-01):
我收到一批全新没用过的,请教下,第一步,怎么把它弄开机?

网友:
这个插脚上下都有,只有左边三个是上下相同,后面的都不一样!

网友(2024-04-23):
十分g

网友(2025-09-01):
能说一下怎么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