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改造老王1.2小音箱通电自动开机

楼主(2020-04-12):
打算用在店里没用喇叭的电脑上。每次都要按按键略显麻烦。
所以增加若干元件。USB通电后模拟按键3秒钟,达到开机的目的。
3秒后按键释放,不影响之后按键功能。
然后把FLASH也挖了。这样就只当作是USB音响使用。不会在没有识别USB的时候播放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使用了下。效果还不错

网友A:
有个玩意,经常上电不能正常运行,需要按复位一下,这个电路是不是也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玩意,经常上电不能正常运行,需要按复位一下,这个电路是不是也能用? ...

如果按键另一端是GND就可以

网友B:
这个年前我也买了几个,一直等换歌教程,群里有教程可惜人满了。评价都说用编程器,没接触过不知道买哪种,在评价里看到一个网上搜价格要300元,心顿时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年前我也买了几个,一直等换歌教程,群里有教程可惜人满了。评价都说用编程器,没接触过不知道买哪种, ...

没看见我的帖子?完全免费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114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看见我的帖子?完全免费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114

你发贴的时间正好是过年那会儿,我没看到,你加个1.2元的迷你小音箱的关键字我就能搜到了!话说你这个编程器也不便宜啊!我在评价里看到有 人换成16M的存储器,放了几首歌,双击切歌。
最后这种便宜的编程器改这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发贴的时间正好是过年那会儿,我没看到,你加个1.2元的迷你小音箱的关键字我就能搜到了!话说你这个编 ...

没有用过这种,似乎应该支持的。当时买TL866看中它支持的芯片比较多,花了300多,买来后基本是用于25的存储器,确实有点浪费了。

网友(2022-06-21):
引用 网友B:
你发贴的时间正好是过年那会儿,我没看到,你加个1.2元的迷你小音箱的关键字我就能搜到了!话说你这个编 ...

可以用的,我买的土豪金,点错了买了三个,ch341的芯片,做串口调试也挺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