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又来求助SM2246XT开卡报“Pret Data Base Error Fail(3D5)”

楼主(2020-04-12):
SM2246XT开卡故障,不太明白怎么解决,求助一下大神们

主控是和SM2246EN大小一样的SM2246XT,不是小个头的那个
16贴的TH58NVG6D2FTAK0,ID是98D794327655
16贴芯片都在测试架上进行了清空,测试坏块数量最多的没超15个

开卡设置如下

开卡故障如下

PS:
1、之前试过SM2246EN,贴上之后基本试了所有版本的开卡工具,都不能识别颗粒
2、在这个SM2246XT上只贴了1贴的时候测试了一下开卡,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补充一下板子的照片,等大神解答

网友A:
可能供电不足吧 这种摸清奇妙的错误 或者你看下FLANSH.SET文件里面列表情况是不是有错误 参数不对 这个好像还没见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供电不足吧 这种摸清奇妙的错误 或者你看下FLANSH.SET文件里面列表情况是不是有错误 参数不对 这个好像 ...

我刚开始也怀疑供电不足,但是测了一下板子上的电压,主电感电压3.6V,颗粒旁边的电容电压也是一样

准备独立供电试一下

网友B:
没焊好,别问了,能认ID不代表就焊好了,DQS之类的信号线没焊也能认ID的,这个Pretest就是预测试失败,相当于扫描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焊好,别问了,能认ID不代表就焊好了,DQS之类的信号线没焊也能认ID的,这个Pretest就是预测试失败,相当 ...

按照你的想法,我又补焊了一般,然而并没有什么用,还是一样的问题

楼主:
我想说,SM2246XT主控最大支持4通道4CE共16CE或者16Die的闪存,这个才是问题所在吧

我这个贴暴了吧

好可怜,只能贴两个64G的盘了……
封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说,SM2246XT主控最大支持4通道4CE共16CE或者16Die的闪存,这个才是问题所在吧

我这个贴暴了吧

大XT是32CE的

楼主:
我试了一下,每个通道只开4CE可以开卡,容量就是60G
8CE都勾选会提示不支持8CE
如果不手动选择通道和CE,就是Pret Data Base Error Fail(3D5)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每个通道只开4CE可以开卡,容量就是60G
8CE都勾选会提示不支持8CE
如果不手动选择通道和CE, ...

换以前的工具或者46EN免缓存工具试试看吧

楼主:
4个通道,选前面4个CE还是选后面4个CE都能成功开卡

那不成开卡工具版本太新?

楼主:
不行啊,搞不定啊
好像大XT是支持32CE的,但是就是开不出来啊,工具都换遍了
谁给看看能从FlashSet文档下手 不?

A22=Toshiba,64Gbit,TH58NVG6D2FTA20
Toshiba,64Gbit,TH58NVG6D2FTA20=98,D7,94,32,76,55,1,08,0448,01024,0128,04100,03936,02000,01,01,02,1,20,32,0,01,23,01,0000,00,00,00,25,25,00,00,00,00,00,09,11,8F,00,24,0,0,02,04,06,08,03,00,3,05,01,02,23,01,01,44,44,33,33,00,00,00,00,0000,

楼主:
放弃了,就算是大XT,也就当成降级屏蔽成只支持16CE的小XT
而且就算是大XT,工具不支持不也就只能16CE吗
搞成两个64G的盘算了

网友:
既然能开4CE模式那就说明这个主控板不能支持那么多CE 还是拆了吧 XT我就知道闪迪的8G可以贴满16贴或者东芝6DDK能 都是1CE的

网友(2025-01-07):
我也4贴emmc也是这毛病,EC, DE, D5, 7E, 68, C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