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半夜来一贴新双入256g大u盘

楼主(2020-04-12):
上周一下子买了很多,这不,又到了一对256的到了

这种单贴的903板子还是第一次见,一次买两个256,我自己都觉得我有点疯了

海力士mlc,这么厚的颗粒,我也是长见识了

卖家送的壳子,我发现不打胶好像不牢

拿出心爱的金士顿壳,发现因为颗粒太厚,根本装不进去!

好吧~_~,拿出当年在某树家买的推拉壳,刚刚好
不过有个小插曲,这推拉壳那个推板上的四个小腿,竟然有的粗有的细,这两套就不一样,粗的那个自然没问题,细的那个根本套不牢,所以用电烙铁硬是给固定上去了,变成一次性外壳了

海力士芯片,听说坛友看见就会绕道走。我想说其实海力士也就老制程的颗粒漏电厉害,新制程的还好啦

坏块比想象的少

因为是异步芯片,所以比较慢,不过正因为慢,发热反而是下来了

不甘心太慢,于是强开ddr,结果...变转了
怎么搞也是execute fail,看来ddr真不能强求

找到这个帖子,照着短接,可惜3.0下就算短接也不是别,换2.0短接,又不是别,拔下分插,再次短接,终于识别了,都有点冒火花了

量产成cdrom+只读盘,cd的内容是解锁软件写保护的镜像。
这样做好处是可以实现随时随地解锁写入功能,坏处是windows only

本来想上从大树家买的台电那种灰色金属壳,可仔细想想,好像还有2个别家买得银色壳,因为手里已经有安装灰色壳的了,所以就加以区分吧

自定义标签必不可少

最后感谢卖家赠送的转接板,以后学习焊接ssd的时候会用得上,两个256共计512g的3.0is903U盘,300包邮,还送小礼物,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呢?

网友A:
还是MLC的很不错,可惜我用不到这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MLC的很不错,可惜我用不到这么大的

其实悄悄告诉你,我也用不上,128就可以了,不过现在大家都是256起步

网友B:
海力士。。。防折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力士。。。防折叠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海力士。。。防折叠

该折的时候还是要折的

网友C:
这个颗粒是带ddr的,但是903 vccq电压不对打不开ddr罢了,903外挂ldo最低vccq电压是1.8v,这种新片子好像要用1.2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颗粒是带ddr的,但是903 vccq电压不对打不开ddr罢了,903外挂ldo最低vccq电压是1.8v,这种新片子好像要 ...

我的也是强开DDR开不了,不开DDR写入读取都是100左右,凑合用

网友:
海力士,272或316,转接板,903在新主板下,这些都是潜在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颗粒是带ddr的,但是903 vccq电压不对打不开ddr罢了,903外挂ldo最低vccq电压是1.8v,这种新片子好像要 ...

高手,不过开不了就开不了,主要冲着mlc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手,不过开不了就开不了,主要冲着mlc去的

看见你这板子屁股后面的空焊盘了吗?那个三端稳压元件补齐可以提供1.8v电压,你可以试试能否开ddr,也可以换成1.2v的试试,不过听说1.2v会造成电流倒灌,无奈自己电路不太精手残眼瞎,一直不敢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见你这板子屁股后面的空焊盘了吗?那个三端稳压元件补齐可以提供1.8v电压,你可以试试能否开ddr,也可 ...

我现在就敢焊一点无难度的东西,这小电阻我可没办法了,没技术就是不行啊

网友D:
哪里买的  有没有 64点  最近想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里买的  有没有 64点  最近想买一个

闲鱼太多了,很多物美价廉,比p多多都靠谱

网友E(2021-08-01):
楼主你好,我量产IS903后也出现提示execute fail,按上图短接无效。你说的"拔下分插,再次短接,终于识别了"
拔下分插,是怎样操作?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我量产IS903后也出现提示execute fail,按上图短接无效。你说的"拔下分插,再次短接,终于识别了 ...

最好选2.0接口,然后用镊子使劲夹住上图的两个金属引脚,插上接口,听见咚的一声,放开镊子,最好能点一下量产工具的刷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选2.0接口,然后用镊子使劲夹住上图的两个金属引脚,插上接口,听见咚的一声,放开镊子,最好能点一 ...

感谢回复。刚才短接了主控903的47、48脚,出现新的提示:can not find any match flash:cry:

网友:
这么大的颗粒上903可惜了,速度也上不来,还是拆了上2246吧

网友(2023-02-25):
这款海力士漏电怎么样

网友:
不跑一下速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