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肖特电磁炉最终解决+修俩充电器+20200328

楼主(2020-04-12):
20200328 周六 晴天
    今天来的还早,不到8点就出来了,到门市开门,开始继续查昨天那肖特电磁炉,

    查遍所有大中电阻,测遍了所有二三极管,都没事。

    正测着呢,进来一位,个头不高的半大小老头,一身深色衣服,土不拉几的,

    进来拿着个300W逆变器,让我看看,还说,修多了能少算点吧?

    我一听有点不乐意了,还不知道什么毛病呢,也不知道修什么东西,就先奔着找便宜来了,你以为便宜那么好找啊,

    按说,修的多了,咱主动给你让点,扫个尾数凑个整的这个可以,

    你作为顾客,上来就说这个,让人感觉就是个占便宜没够的主儿,所以我有点不愿意管,我说这玩意啊修不了。

    他非认准是充电器了,(我一个劲跟他说是逆变器,你用不上)说就是不过电了,你给看看是不是烧保险啥的,

    我说,只要不过电,肯定是烧保险,但是保险是随便烧着玩的嘛?肯定有原因,

    基本上这玩意,一坏就是八个管子到12个管子的事,这东西,一旦换管子,就不是小钱,

    而且,衡水已经没好件了,你觉得炸着管子玩挺好玩的,我只管收修理费,你只管听响,那咱俩就合作一把,

    我不怕费工夫,只要给钱就行,修这玩意,我是修好也收工钱,修不好也不退工钱,

    件你自己买,风险自己担,行,咱就玩一把。

    (并且讲了16年搬过来给卖大饼的修2KW的逆变器的事,不是我不愿管,是他们最后实在修不起了,

    换管子的钱已经够买个机器的钱了,才想起发回厂家换去。)

    最后勉强算是不修了,正这时,进来个高个很壮实的老头,穿的更随意邋遢,上面是翻毛的呢子大衣,还是迷彩的,

    深黄里边有两三片黄树叶子的样子,戴着个雷锋帽,问我修电壶不,说电壶的底座有毛病了,我说修,

    他出去拿,进来,是个兜子里边一个玻璃奥运茶壶和一个白色电脑操作的底座,就是个电热茶具嘛,

    他说壶没事,就是底座的事,我试机过程中发现出现E1,说白了,在电茶具这里边,报E的基本上都是电路故障,

    就算没地方找资料去,你只要查壶,故障百八十在壶这边。

    这老头也是杠头,非说不是壶的事,是座的事,老头跟那个老头(没走,因为后续还修一堆充电器呢)闲聊,

   他半跟他说半跟我说,是老寇介绍来的,还让我看个电话号码,是我的,然后俩人就摆起来了,

   这俩老头差十岁呢,先来的那个62,后来的这个72,后来的这个说,他常去寇那里,

   这壶孙子都打算扔了,他舍不得,想修上,老寇介绍来找我,这才从和平路(或者是新华路)来这边的,

    还一个劲说我技术好,收费合理(就是低呗,低了就合他们的理了。)

    说小商品那边有一个修的,也就会给电锅换开关,别的不干,这个人家不修,说干不了,还是得看你张师傅的。

    我将自己的那小铁壶拿出来放在上面,就没事,加热正常,开水了能停,说明底座没事,

    就这,老头还非认准了不是壶的事,我不管那个,修壶,拆开壶,挨个测,大电流的俩触点开关都没事,通,

    这俩主要是从中间的圆柱往外的相邻的两个圈,都通,再往外测感温电阻,怎么也测不出来,

    可是直接测电阻的插接端子有141K,拿打火机进去烧,很快降低到80多K还往下降低,看来没事,

    拆开这个奥运座子,发现都是不锈钢的,压接的也算没事啊,

    但是这电阻的接线端子中间的肯定没事,就一个橛子,这奥迪最里边这一圈的电阻的另一头,时通时不通,

    于是,索性使用助焊剂将上面3个铆接片都给焊死,这样就没事了,再装好复位扣盖试机,正常,没问题,

    再没有所谓一会正常一会不正常,有时候50°就歇班了毛病了,

    到算账的时候,我说给20得了(也是给那个老头听的,捡便宜也得有限度,不是所有活都十块钱,)

    这当事人老头一听,稍微有点激动,张师傅,你这个可有点多了,这壶买一个才90多,给你十块钱得了,

    我说不行,爷们,我以前给茶城没少修这个,这东西,没资料,全靠技术和经验,

    咱不是说别的,什么别人干不了咱才要高价,反正你要是这么想也不能说不对,

    但是,我修这电热茶具,就没有少于20的,不换件就是20,修一个是一个。

    他非闹腾着要便宜点,给你十块钱得了,我说不行,没这么腰斩的,最少十五,

    这位一看,也没法,给吧,掏了十五,还自我解嘲的跟那个说:

    按说呢,咱不差这几块钱,人家是真行,技术真高,打发走了。

    剩下的这位62的老头,拿来个兜子,里边好几个充电器,

    他说他是八校的,在八校搞卫生,这就是想留几个备件(备用机器),

    我笑笑,我是农校的,我们老爷子退休前教畜牧兽医。

    这边开始修,第一个充电器一般的,不强,但是能亮灯,估计是烧了输出了,

    拆开发现是线的事(后来估计可能是我弄错了)

    于是,又拿出来个西普尔代工的这个确实炸了小3842了,没治,于是拆线挪过去,OK,搞定,这个修上了,

    他说怕混了,那坏的就让我给扔了,我说行,一会就扔,先放不碍事的地方吧

    (他说他反正不要那个,怕弄混了,我心中窃喜,好歹还落条220的线呢)

    又拿出来一个说这个好像不能充电,我测了一下有电啊,输出正常,接灯泡正常,没事啊,

    让他回去试试吧,应该没事,这个是个爱玛的,也是西普尔代工的那种。

    收起来那俩,又拿出来一个,还是爱玛的,输出线剪断了,

    拆开一看,没输出是因为保险管烧了,在电路板上找到本来设计的装BT151的地方,将焊盘连起来,输出正常了,

    都是按大众输出极性,他又掏出个窄点的充电器,拆开一看属于和平爆炸的,

    没明显坏,但是MOS击穿了,我说这个坏了,他说正好,拆线给这个,也不要了,扔你这里吧,

    于是,我挪线,修复,最后算账,收20¥,这位没废话,给钱,走人,打发走,还不到10点。

    打发走继续修电磁炉:

    于是,索性换了俩339,还是不行,我郁闷,这是啥玩意?

    等于是开机后,就不转,不热没反应,短路控制管,风扇转,说明风扇和18V都有,

    无法输出控制信号给风扇和IBGT难道是CPU故障?

    后来想到会不会是前控版的事,拆下前控版,是个彩屏VFD,后边一个4面芯片,

    这玩意有意思,难道就不能是这边的事,下达将令可都是这里的事,

    发号施令,这里是总参,会不会是这里的事?

    无意中看到屏幕上一拉溜的什么火锅,煮饭,炒菜,煲汤,七八个白色方块从来没亮过,

    这说明什么,说明选择,从来没正常选择过,

   我试着将锅隔着一层泡沫直接放在线盘上,然后按下开关和选择,还是没反应,

    于是,我用镊子短路选择,突然选择被触发,进入烧水,马上就噼里啪啦

    (不是BOOM的前兆,而是捡锅了,风扇转了,一切正常),

    我赶紧断电,因为这时候是变压器供电,不稳定,带不动,一旦电压被压低,维持不了18V,导致IBGT开通不透彻,可能会烧管,

    于是,我再接220试试,果然,正常了,开机加热,一切正常,

    换个长把的开关,按需求截断一点,还得顶个蘑菇帽,小心处理,锉修半天才扣上帽子,不顶了,

    再次试机都正常,于是扣盖,可算修好了,

    正准备打电话给老头,来个女的充电3¥,我只能先充电,暂时不叫老头来了,下午吧。2020年3月28日10:53:41

    11点05分充电完成,收线,反正已经现付了,咱不管那么多了。

    11点20左右来个美女,修豆浆机,说是光BB不转,我说是不是加水少啊,

    直接用夹子将热管、长探针和短探针连起来,这时候就不BB叫了,

   按下一个功能,沉了一下就开始转电机,没问题,

   再断开小探针,再试试水果汁,也能打没问题,我提出是不是没加水,

    她说家里就两口子,打不多,所以可能是加水不够闹的,真是麻烦您了,谢谢师傅。

    打发走。2020年3月28日11:47:04

    下午3点半来门市,打电话给肖特电磁炉的老头,让他来取机器,

    后来就开始修上午那俩充电器了,中午都水洗了壳子板子,

    下午修,先查那细窄的骏马4812,杂牌子,炸了MOS,3842,取样电阻0.51

    以及MOS管5M60的GS之间并联的10K泄放电阻,和全桥的一半,坏了俩RL207二极管,

    大体是这几个件,还有保险,当然,该坏的3842-6到G,3842-3到S的两个小电阻这次反倒没坏,一个16欧,一个680欧,

    换完上述元件后,测试通过,效果不错,就是因为取样电阻没有合适的,

    使用0.68导致电流只有1.24A,显得充电时电压变化不大,反面并个1欧的就差不多了。

    另一个西普尔代工的江禾,质量不错,8N60穿,3842贴片炸,取样电阻0.33炸,保险炸,

    3842-6-G的电阻22欧断,3842-3-S的501炸,管子换新,3842换新,0.33用0.27代,

    保险用细电线的2股代替,22欧找到了,501用561代,更换后试机,一切正常,

    实测2.6A左右,满足使用要求。两个充电器都修复成功,完美。

    大概18点多,肖特老头来取机器,跟他说了故障维修费得劲,让他看过准备的件

    (2个339得让他看啊,还有开关一个,还有另外准备一个大电阻和一个电解,

    试机正常满意,收他30得了,太多了也感觉对不起人家的,

    老头给了100,找给70,打发走,一下午就过去了,天黑前发视频,记录今天的故事,然后走人。

网友A:
这一天收入不错啊。15+20+30+3 ,加两个破充电器。。这样下去,小康不远了。

网友:
师傅生意不错啊

网友B:
电车充电器没有张哥修不好的

网友C:
今天还可以,热闹,再接再厉

网友D:
家维前辈今天生意不错啊,哈哈哈,两个扛精老头笑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天收入不错啊。15+20+30+3 ,加两个破充电器。。这样下去,小康不远了。 ...

这日子是可遇不可求啊

楼主:
这就算热闹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车充电器没有张哥修不好的

有,特能的,坏变压器的,一通电最外边呲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还可以,热闹,再接再厉

接不接励不励,不在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维前辈今天生意不错啊,哈哈哈,两个扛精老头笑死了

开学没???嘿嘿嘿

网友E:
电磁炉够老了,变压器供电,电感检流,铜线盘,比现在电磁炉好M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磁炉够老了,变压器供电,电感检流,铜线盘,比现在电磁炉好M倍。。。

那时候人傻,东西笨,但是用到现在才修的也比比皆是,现在新东西,轻薄小巧,倍新就报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一天收入不错啊。15+20+30+3 ,加两个破充电器。。这样下去,小康不远了。 ...

我这几天是倒霉,电视机修到最后发现是显像管不行啦。不在那上面当误时间啦,有弄个电磁炉,结果又修不动啦!!(这个电磁炉是废品站的。一起弄两个15元,结果一个残次品。(里面用料太次)剩下这个好的又修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几天是倒霉,电视机修到最后发现是显像管不行啦。不在那上面当误时间啦,有弄个电磁炉,结果又修不动 ...

哈哈哈,看来最终跟那次给地面波修的电视一样 又是瞎忙活,还是显像管漏气吧
电磁炉应该不至于太麻烦吧

网友:
厉害的维修师傅,顺便提个问题:我这里有个电磁炉额定功率标2100,用普通炒锅和厚点的汤锅,调到最大功率只有1.5kw,而放很薄的汤锅最该电流能飙到11安太可怕了。请问各位师傅这个情况算正常吗?能不能修理使得各种锅头的最大功率相差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学没???嘿嘿嘿

嗯,又开始天天路上折腾三四个小时了